[STM32F4] F429画UI的时候能不能只更新一部分区域?

楼主(2025-05-14):
整屏刷太慢了,后来用LTDC加层只更新控件那块快多了。

网友A:
按键响应速度也会影响观感,注意中断优先级。

网友B:
不同控件尽量不要共享framebuffer。

网友C:
我搞了个局部刷新的队列机制,很稳。

网友D:
RGB屏刷新频率调高点也有帮助。

网友E:
UI控件分层管理要做好,别全混一起。

网友F:
LTDC真香,只刷新控件效率高了好多。

网友G:
我用DMA2D也加速了不少。

网友H:
刷整屏容易撕裂,帧率也不稳。

网友I:
能只更新按钮区就别全刷。

楼主:
QSPI flash的背景图刷太慢了。

网友J:
整屏刷新肯定慢,特别是本身接口速率又不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