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用C011做定时采样,有没有遇到时钟偏移?

楼主(2025-05-14):
我跑了个1Hz中断,一晚后慢了几秒,可能内部RC不稳。

网友A:
精度不够的场合还是别用内部RC了。

网友B:
C0系列用作采样建议都外扩晶振。

网友C:
你开校准模式了吗?有点用。

楼主:
我加入了一个同步中断校准逻辑。

网友D:
采样点不准会影响滤波结果。

网友E:
C011内部RC偏移还是有点大的。

网友F:
你试试用外部晶振做时基,准多了。

网友G:
我定时器每小时偏几ms,后来换晶振。

网友H:
用RTC作为采样基准会更稳。

网友I:
温度变化时RC波动特别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