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55搞Mesh组网,10个节点内会不会卡?

楼主(2025-05-14):
实际跑了下,广播一多响应开始延迟,得调下间隔。

网友A:
跑起来是能跑,流畅度要优化。

网友B:
ST官方demo要大改才能用。

楼主:
加点重发机制稳定性提升不少。

网友C:
手机调试工具连接不稳定。

网友D:
我开了FreeRTOS分配堆栈才稳定。

网友E:
BLE Mesh广播多了确实有点拥堵。

网友F:
组网后延迟明显增加了。

网友G:
增加Relay节点缓解了一点。

网友H:
建议设置成固定周期广播。

网友I:
多节点连接时内存吃紧。

网友J:
广播下,得优化你的从机发送数据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