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63拿来跑机器视觉,摄像头数据能实时处理吗?

楼主(2025-05-14):
接了OV2640走DCMI,图像能采上来,但处理得靠外扩RAM。

网友A:
配合FPGA预处理可能更合适。

楼主:
外扩PSRAM比SRAM效果更好。

网友B:
图像存SD卡会拖后腿。

网友C:
还不如跑边缘检测等轻任务。

网友D:
简单识别算法能跑,深度学习不行。

网友E:
图像采上来了但处理吃力。

网友F:
缓存得放到外扩RAM才够用。

网友G:
DMA传输DCMI一定要配对齐。

网友H:
用JPEG压缩节省了不少内存。

网友I:
Framebuffer尽量大一点防止撕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