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72做USB设备,拔插几次后偶尔识别失败?

楼主(2025-05-14):
断电重启就好了,怀疑是USB状态没清干净,准备查下寄存器。

楼主:
加个上拉电阻效果稳定点。

网友A:
接上USB电压有没有掉?

网友B:
有些线太差也会导致识别失败。

网友C:
Win10下面表现比Win7好点。

网友D:
尝试在插入后等一会再启动USB。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可能是USB状态没清。

网友F:
reset端口时别忘关时钟再开。

网友G:
ST库有时初始化没跑全。

网友H:
你用的是CDC还是HID?

网友I:
CubeMX生成的USB部分要手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