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F105的can通讯,如何查询发送邮箱是否空?

楼主(2025-05-14):
如上,库函数使用。小白感谢!

楼主(2025-07-08):
uchar CAN_IsEmpty(can_type* CANx)
{
        if (CANx->tsts_bit.tm0ef)
        {
                return 1 ;
        }
        else if (CANx->tsts_bit.tm1ef)
        {
                return 1 ;
        }
        else if (CANx->tsts_bit.tm2ef)
        {
                return 1 ;
        }
        return 0 ;
}

网友A:
CAN 邮箱(Mailbox)是用于存放待发送的消息的存储区,AT32F105 中可以有多个邮箱。每个邮箱都有一个状态标志,指示该邮箱是否处于空闲、忙碌或已经成功发送状态。
查询发送邮箱是否空闲的步骤:
通过查看 CAN_TSR 寄存器(Transmission Status Register)来判断邮箱是否空闲。
CAN_TSR 寄存器中的 TME 位用于表示某个发送邮箱是否空闲。

网友B:
您好!查询AT32F105的CAN发送邮箱是否为空,可以通过检查TSTAT寄存器中的TME(Transmit Mailbox Empty)位来判断。如果TME位为1,则表示发送邮箱为空。

网友C:
可以通过检查TSTAT寄存器中的TME(Transmit Mailbox Empty)位来判断。如果TME位为1,则表示发送邮箱为空。一般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