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语言宏拼接运算符的典型使用

楼主(2025-05-14):
在C语言中,##运算符(称为标记拼接运算符)用于宏定义中将两个标记(token)拼接成一个新的标记。它在预处理阶段处理,常用于动态生成变量名、函数名或类型名,以提高代码的复用性和减少冗余。

1、生成函数或类型名:
#define DEFINE_MAX(type) \
    type type##_max(type a, type b) { \
        return a > b ? a : b; \
    }

DEFINE_MAX(int)   // 生成 int_max 函数
DEFINE_MAX(float) // 生成 float_max 函数

2、结合字符串化(#运算符)生成日志函数:
#define DEFINE_LOG(module) \
    void log_##module(const char* msg) { \
        printf("[%s] %s\n", #module, msg); \
    }

DEFINE_LOG(network) // 生成 log_network 函数
DEFINE_LOG(file)    // 生成 log_file 函数

网友A:
宏命令的**还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B:
底层其实还是汇编的设计

网友C:
##运算符确实在C语言中非常有用,特别是在需要动态生成函数或变量名时。它简化了代码,提高了可维护性。

网友D:
汇编还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E:
##运算符确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它让代码更加灵活和模块化。你的例子很好地展示了如何使用它来生成函数和日志函数。

网友F:
这个一般不常用

网友G:
一般宏定义的时候可以用一下,不方便查找

网友H:
##运算符有些场合用起来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I:
主要用处就是将两个标记拼接成一个新的标记

网友J:
没用过,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