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处理未使用IO的核心原则

楼主(2025-05-14):
1、避免引脚浮空(Floating):浮空引脚可能因感应噪声导致漏电流或意外电平跳变。
2、最小化静态功耗:配置为低功耗状态,减少对电源系统的电流消耗。
3、防止意外触发:避免引脚因外部干扰误触发中断或外设功能。

网友A:
没有用到的IO最好是按照芯片手册要求进行配置

网友B:
每个厂家的要求好像不一样,有些是配置成模拟输入

网友C:
防止意外触发:避免引脚因外部干扰误触发中断或外设功能。

是的

网友D:
这个主要还是根据芯片厂家的要求来看吧,不同厂家的设计可能处理方式不一样。

网友E:
没有功耗要求一般可以不进行配置

网友F:
引脚最好给定特定的状态

网友G:
非常同意,浮空引脚确实可能导致电路不稳定,需要妥善处理。

网友H:
避免引脚因外部干扰误触发中断或外设功能

网友I:
非常同意,浮空引脚确实容易引入噪声,影响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J:
尽量不要浮空

网友K:
避免干扰不要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