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驱动芯片异常疑问

楼主(2025-05-14):
如图一个600W的LLC半桥驱动电路,MCU两路互补3.3V的PWM经过驱动电阻后接到驱动芯片UCC27524,然后再经过隔离变压器后驱动半桥上下两管,半桥上下两管驱动波形相对还是比较干净的,上管因为浮地的原因驱动波形比下管略差一些。年前做了七八台样机经过各种测试验证,以及客户试用几个月都没有出现异常。现在在做小批量,但是小批量200多台过程中发现这个驱动芯片UCC27524出现了三四台不良了,比如说UCC27524左边有PWM信号输入,但是右边输出没有;而且还有输出变成同相的,等等这些不良。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驱动电路存在bug吗?之前也是这个电路但是驱动芯片用的是TC4424AVOA713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还请各位指点!

楼主:
如图一个600W的LLC半桥驱动电路,MCU两路互补3.3V的PWM经过驱动电阻后接到驱动芯片UCC27524,然后再经过隔离变压器后驱动半桥上下两管,半桥上下两管驱动波形相对还是比较干净的,上管因为浮地的原因驱动波形比下管略差一些。年前做了七八台样机经过各种测试验证,以及客户试用几个月都没有出现异常。现在在做小批量,但是小批量200多台过程中发现这个驱动芯片UCC27524出现了三四台不良了,比如说UCC27524左边有PWM信号输入,但是右边输出没有;而且还有输出变成同相的,等等这些不良。请问会是什么原因?驱动电路存在bug吗?之前也是这个电路但是驱动芯片用的是TC4424AVOA713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还请有了解的坛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假货吧,换IXDN产品,A/B输出串一电阻,你那隔离电容为哈用两个?一个无极性1UF就可以 ,你的后面没有ZVS保护

收到,谢谢坛友。我会针对性排查修改。

网友B:
软件是不是死区设置的太小或者没有设置死区啊,导致2个管子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