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英飞凌新开发套件+强大开发环境,能否让MCU“菜鸟”秒变大神?

楼主(2025-05-14):
#每日话题#
4月18日,英飞凌放大招,推出AURIX™ TC375 Lite、TRAVEO™ Lite和PSOC™ HV MS开发套件,搭配免费的AURIX™ Development Studio和ModusToolbox™ IDE,号称让开发者“零门槛”搞定汽车、工业和HMI设计。从32位TriCore™的硬核算力,到CAPSENSE™的触控魔法,这些套件不仅价格亲民,还自带教程、代码库和社区支持。想打造智能系统的“黑科技”?英飞凌的“开发神器”等你来挑战!

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思考下以下问题:
1. AURIX™ TC375 Lite套件如何用TriCore™“脑力”加速ADAS设计?调试得有多丝滑?
2. TRAVEO™ Lite的图形配置器能多省心?车身电子开发会否“一键搞定”?
3. PSOC™ HV MS套件的CAPSENSE™触控,能否让HMI设计“指哪打哪”?
4. 免费ModusToolbox™和AURIX™ Development Studio好用吗?比其他IDE强在哪?
5. 未来这些套件还能解锁啥新**?支持AI或5G的MCU开发有谱没?

请大家参考以下方向,参与话题讨论:
· 聊聊你用英飞凌新套件开发的最“秀”项目,比如智能座舱的炫酷界面。
· 比比免费IDE的“顺手”程度,ModusToolbox™有没有让你少加班?
· 吹吹CAPSENSE™或TriCore™的“独门绝技”,开发中踩过啥坑?
· 脑洞大开:下一代套件能干啥?让MCU开发变成“搭积木”?

话题奖励:
1、凡有效参与话题讨论的回帖者均可获得100家园币奖励
2、抽取2位发表优质回贴的友友奖励500家园币——恭喜
@木野臻  @穿西装的强子

活动时间
2025.5.14——5.21

网友A:
话题二:
由本期话题引出,本人特地看了一下英飞凌TRAVEO™ Lite的图形配置器的相关资料介绍,从中了解到TRAVEO™ Lite的图形配置器的功能非常强大和完善,而且看起来学习和掌握该配置器的使用似乎也不是太过要求专业。不过在这些优点之后,本人以为这款车辆设计配置器对于程式化和流水线式的车辆设计有非常大的帮助和辅助意义,而在一些细节把控上则需要继续打磨——例如车辆设计完成后的风阻系数的估算;一些当下并未有过的车载模块/组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实时补充。

网友B:
开发中踩过啥坑:
信号干扰问题:尽管CapSense技术具有一定的抗噪声能力,但在复杂电磁环境下,仍可能出现信号干扰,导致触摸感应不准确。例如,周围存在强电磁辐射源时,可能会影响电容触摸传感器的信号采集和处理。
覆盖层材料和厚度影响:虽然CapSense在覆盖材料和厚度不同的条件下能提供高性能感应,但不同的材料和厚度仍可能对感应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如果选择的覆盖层材料介电常数不稳定或厚度不均匀,可能会导致触摸感应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出现问题。

网友C:
用过ModusToolbox和AURIX™ Development Studio,说实话功能很强大,但是有个问题,需要经常用才能明白里面的功能,就相当于一个很有内涵的人一样,通过不断的的发掘才能找到很多闪光点和很实用的功能。
但是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功能的闭塞确实是很难入门的一个门槛。
也想让论坛各位大佬多多分享关于ModusToolbox和AURIX™ Development Studio的使用心得与技巧。

网友D:
免费IDE从此再也加班,简直无脑操作了,爽歪歪

网友E:
没用过英飞凌的ic,没用过呢

网友F:
MCU开发变成“搭积木”这个想法简直棒极了!!可以极大简化开发流程和代码故障率,希望下一版真的能达成这个效果

网友G:
感觉还是拥抱第三方通用开发工具更好,厂家自己玩自己的工具一般都不好用。

网友H:
英飞凌 ‌PSOC™ HV MS‌ 开发套件搭载第五代 ‌CAPSENSE™‌ 技术,支持最大18 mm叠层检测和3000 pF寄生电容,适用于触控按钮、滑块及接近检测等场景。这样的电容感应优化的技术,确实让人期待!

网友:
英飞凌很高端啊,赛普拉斯被收购后也跟着更高端了,总感觉身边使用英飞凌单片机的人比较少

网友I:
下一代套件能否图形化,直接拖拉,所见即所得

网友J:
英飞凌很棒的,之前在进口的设备里拆到,还把整机电路画了一遍参考,以前这货很高端

网友K:
之前使用了英飞凌的多传感器模块发现开发起来非常的容易而且还有图形界面很容易观察到触摸的结果,还可以直接生成代码进行调试大大简化了设计

网友L:
ModusToolbox™是一款非优秀的IDE工具,我前面参与“英飞凌挑战赛!PSOC™ 4000T Multi-Sense Kit创意DIY,定义未来人机交互”活动中,真正的体验到了他的强大。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么优秀的IDE。1、集成了所有英飞凌的工程创建、示例工程导入功能,让开发者轻松的入门,同时也可以通过的控制面板集成教学视频、文档及社区论坛链接,帮助新手快速入门
2、集成的优秀的代码编写工具。具有代码补全等功能。
3、可以实现工程的编译、下载与调试功能,让开发者不做其他的工具就可以实现全流程的开发。
4、集成的优秀的终端功能,可以实现多种输出,方便开发者查看编译、调试信息,方便的是集成了串口终端功能,所谓ModusToolbox™,可以覆盖全流程的开发体验:

5、通过tools工具,可以方便的打开图形化配置工,比如外设的图形化配置工具Device Configurator、Capsense configurator等:

6、可以实现一个IDE同时管理多个项目工程:

7、可以方便的实现API的说明文档浏览

点击,可以快速的实现api等文件的在线浏览。
总之ModusToolbox 通过整合硬件、软件与工具链,为开发者提供了从概念验证到产品量产的全周期支持,尤其在工业安全、边缘计算等领域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优势。无论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还是初创团队,均能借助其模块化设计快速实现复杂功能,加速创新产品的落地。

网友M:
话题五:下一代套件开发更智能化,更傻瓜化,只要给出详细需求,就可以自动生成应用,用户只需按照需求一个个验证即可,多么好的创意设计啊,希望这样的套件能早点来到工程师的面前。

网友N:
ModusToolbox™ 和 AURIX™ Development Studio(ADS)是英飞凌推出的两款免费嵌入式开发工具,针对其自家硬件(进行了深度优化。它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特定硬件的支持、集成化工具链以及免费使用上,但适用场景和优势领域有所不同。ModusToolbox™面向英飞凌的PSoC™、AIROC™(Wi-Fi/蓝牙)等嵌入式平台,适合IoT、无线连接、低功耗设备开发;AURIX™ Development Studio(ADS)专为英飞凌AURIX™系列多核MCU设计(如TC3xx/TC4xx),常见于汽车电子(如ECU、BMS、电机控制)。ModusToolbox™硬件深度集成,有跨平台兼容性,采取模块化开发,免费且开源友好;AURIX™ Development Studio(ADS)支持多核调试,可用于汽车级开发,是性能分析工具,针对AURIX™全系MCU开放,无代码大小或调试断点限制。相比通用汽车IDE(如EB Tresos):更轻量级,适合快速原型开发,但需手动集成AUTOSAR组件。

网友O:
免费ModusToolbox™和AURIX™ Development Studio很好用,真正的完美适合英飞凌芯片开发,相比传统的Makefile,eclipse之类的工程,他们在仿真的场景上更加好用。

网友P:
话题:吹吹CAPSENSE™或TriCore™的“独门绝技”,开发中踩过啥坑?
英飞凌的第五代CAPSENSE技术在功耗管理和抗噪声方面做了很大的提升,比如可以通过跳频的方式来提高抗噪声能力,避免Touch Sensor工作在噪声频率范围内,同时使用触摸唤醒功能使CPU在工作和休眠方面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网友Q:
英飞凌的“开发神器”如何神奇呢?傻瓜式操作么

网友R:
4月18日,英飞凌放大招,推出AURIX™ TC375 Lite、TRAVEO™ Lite和PSOC™ HV MS开发套件,搭配免费的AURIX™ Development Studio和ModusToolbox™ IDE,号称让开发者“零门槛”搞定汽车、工业和HMI设计。
下一代套件能干啥?让MCU开发变成“搭积木”?
我想未来的开发套件会越来越智能化,人性化,简洁化才会让更多的开发人员接触使用,开发出更多的产品。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赋能,开发套件的功能也会越来越强大。。。

网友S:
下一代套件可带语音解读及操控外加视图成像,让设计更便捷

网友T:
PSoC™ 4 HVMS系列通过了AEC-Q100认证,采用具有可润湿侧翼的小尺寸 QFN 封装。这些IC具有可扩展性和跨器件引脚兼容性,符合ISO26262 ASIL-B标准,可在最高125°C的温度下安全运行。该系列搭载ARM ® Cortex ®-M0+处理器,具有高达128 KB的嵌入式闪存和 16 KB的SRAM。这些微控制器可直接由12 V电池供电,并且包含LIN和CXPI PHY。对于电容式传感应用,该器件支持最新第五代CAPSENSE™技术,其SNR比上一代技术高八倍,支持最高3000 pF的高寄生电容和最大18 mm的叠层。额外的模拟集成包括一个 12 位 SAR ADC、最多两个运算放大器和低功耗比较器

网友U:
TRAVEO™ Lite的图形配置器支持引脚映射、时钟设置及外设配置的可视化操作,避免了传统手动编码的繁琐流程。电工可通过拖拽方式快速完成MCU外设(如ADC、PWM、通信接口)的配置,显著缩短开发周期。TRAVEO™ T2G图形驱动程序库,能够直接生成图形渲染代码,适用于车载HMI(人机界面)开发。结合ModusToolbox的中间件库,开发者可快速实现触控响应、动画效果等功能,无需从底层编写复杂的GUI逻辑。

网友V:
一般原厂自己搞得IDE都不是很好用,相比第三方通用开发软件而言。

网友W:
TriCore架构结合了RISC处理器、微控制器和DSP的特性,支持多线程并行执行,可同时处理ADAS中的多个复杂任务(如传感器数据融合、图像处理、决策算法等),显著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其内核内核具备确定性实时处理能力,满足ADAS对低延迟、高可靠的要求(如紧急制动、路径规划等场景),避免因任务调度延迟导致的安全隐患。

网友X:
TriCore处理器提供高效的浮点运算单元(FPU),适用于ADAS中涉及复杂数学计算的任务(如雷达/摄像头数据融合、机器学习模型推理等)。TC375 Lite套件兼容Arduino标准,支持外接ADAS相关传感器(如雷达、摄像头)和执行器,便于快速原型验证。具有板载调试器(如miniWiggler)和丰富的接口(CAN、LIN、ADC等),减少硬件调试时间。

网友Y:
MCU开发变成“搭积木”这个想法简直棒极了!!可以极大简化开发流程和代码故障率,希望下一版真的能达成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