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CW32L010用jlink能去除读保护吗

楼主(2025-05-14):
如题,板上的CW32L010有读保护,JLINK能识别到内核,但无法擦除下载程序。
要怎么才能去除读保护呢

网友A:
估计要通过专用的工具来解读保护

网友B:
flash加锁一般都是使用芯片厂家的烧写工具来实现的

网友C:
这种解读保护操作一般需要芯片厂商的自研工具,可以试试以下方法:
下载CW32官方提供的编程工具(如CW32 Programmer),连接芯片后,工具中应该有类似"解除读保护"或"Mass Erase"等选项。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E:
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擦除保护应该有专门的地址位

网友G:
可以尝试使用J-Link的高级功能,比如进入调试模式,然后通过特定的命令来解除读保护。具体操作需要参考CW32L010的数据手册。

网友H:
这个要用官方的工具了,JLINK是通用的烧写工具。

网友I:
可以尝试使用J-Link的高级功能,比如进入安全模式,看是否能够绕过读保护。

网友J:
建议直接使用CW-Writer + CW_Programmer_Vx.xx.exe解除CW32 MCU的读保护。

也可以尝试使用Jlink.exe命令行,进行如下操作:
1、先读取,再关闭CW32L010的FLASH当前读保护:
(1)w4 0x40004030 0x5a5a0002
//使能FLASH时钟
(2)mem32 0x40022000 1
//读取FLASH当前读保护状态字: 0x00000020,代表FLASH_RDLEVEL1;0x00000000,代表无读保护。
(3)w4 0x4000431C 0x5A50
//设置FLASH读保护等级为0,即关闭读保护。
(4)w4 0x40004370 0x5A5AABCD
//MCU重启以更新读保护等级
2、MCU断电,再上电重启,读保护已失效,可以烧写新的代码。

网友K:
J-Link通过直接操作芯片的寄存器解除读保护。不同芯片的寄存器地址和操作流程可能不同,需参考芯片手册或官方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