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2如何通过I2C bootloader烧写固件

楼主(2025-05-14):
因项目开发需要,需要通过I2C bootloder对GD32E232进行固件烧写,但AllInOneProgrammer提示找不到设备,求解?谢谢

网友A: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I2C信号线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All In One Programmer软件版本是否支持GD32E232芯片,并检查软件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可能芯片已加密或设置写保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芯片已加密或设置写保护机制。

板子是从淘宝买的,官方的start板子买不到,看文档说是需要两块start板,其中一块充当uart转i2c,另一块作为待升级设备,不知道哪里可以提供参考固件和上位机操作步骤,如能提供资源万分感谢。

网友E:
板子坏的?

楼主:
能否提供GD32E232K-start开发板购买链接,UART转I2C固件下载链接?谢谢

网友F:
GD32E232的I2C Bootloader是芯片内部的系统Bootloader,只有在特定条件下通常是复位时检测特定引脚状态才会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