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LKS32MC45x串口+DMA接收问题

楼主(2025-05-14):
项目需要用到LKS32MC45x的串口空闲中断+MDA来接收不定长数据,但是遇到几个问题:1.空闲中断无法正常触发
2.DMA搬运到缓冲区的第一个数据为0,但是最后一个数据却留在缓冲区未被搬运
3.DMA需要搬运到设定的搬运次数才会触发空闲中断

网友A:
DMA触发数据搬运的时机好像有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DMA配置是否正确,先用例程把功能跑通。

网友C:
第3点问题本身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D:
中断配置问题

网友E:
未正确使能空闲中断?

网友F: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配置问题。

网友G:
检查中断优先级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H:
估计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I:
空闲中断标志位需要先读取USART_SR寄存器,再读取USART_DR寄存器才能清除,直接清除标志位可能无效。

网友J:
串口接收引脚连接是否正确,有无噪声干扰?

网友K:
可以先参考一下dma的例程,先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