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认证加密] MCU程序怎么加密?你有什么妙招?

楼主(2025-05-14):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有时候为了防止MCU出厂程序(固件)被抄袭,会通过一些手段进行程序加密,那常用的MCU程序加密方法包括哪些呢?总结了一下,主要包括硬件、软件和混合加密三类,下面将逐一介绍。
一、硬件加密方法
1、内置闪存读写保护
原理:
通过配置芯片的Option Bytes(选项字节)启用读保护(RDP)和写保护(WRP)。
例如常见的STM32,其RDP就分为三个等级:
级别0:无保护;
级别 1:禁止调试接口直接读取Flash,解除保护会触发全片擦除;
级别 2:永久禁用调试接口(不可逆)。
如下截图来源于STM32Fxx系列的中文参考手册:

操作:
使用工具(如STM32CubeProgrammer)配置RDP和WRP;
或在代码中通过HAL库进行动态设置(需复位生效)。
2、使用外部加密芯片
原理:
MCU与外部加密芯片(如Microchip的ATECC608A,INZOTEK的ICP209等)交互验证合法性,例如通过随机数生成与校验算法确认芯片存在。
应用场景:
适用于高安全性需求,如支付设备或关键算法保护。
3、烧断数据总线或引脚
原理:
物理破坏调试接口(如JTAG/SWD)或熔断特定引脚,阻止外部访问。
缺点:
行为不可逆,并且可能会损坏芯片,还可能通过芯片拆解**,不建议使用。

二、软件加密方法
1、唯一标识(UID)加密
原理:
利用MCU出厂时内置的唯一ID(如STM32或者GD32的96位UID),在程序启动时校验ID合法性:
基础实现:
将UID存储于Flash,运行时比对;
增强方案:
将UID通过加密算法(如AES)处理后分散存储,运行时组合验证。
优势:
低成本,易实现,适合防复制场景。
现在很多32位MCU,都支持加密算法,比如STM32F4系列的加密处理器CRYP模块

再比如PIC单片机的PIC32MZ、PIC32MK等较新的高性能系列的AES硬件模块,支持AES-256(以及AES-128/192),提供高速加解密(ECB/CBC/OFB/CTR等模式):

2、程序固件加密
原理:
将程序编译为密文存储,运行时解密至RAM执行。
应用:
适用于外部Flash启动的芯片,通过硬件加速解密实现边运行边解密。

三、混合加密方案
1、读保护 + UID加密
操作步骤:
启用RDP Level1防止调试接口读取;
在程序中嵌入UID校验逻辑,若UID不匹配则锁定功能。
增强措施:结合哈希算法或非对称加密处理UID,避免明文存储。
2、Bootloader加密
原理:
在Bootloader中集成解密程序,升级固件时验证签名(令牌)并解密烧录,防止非法固件注入。

四、芯片厂商特定方案
1、STM32系列(意法半导体)
使用RDP和WRP保护Flash,并通过HAL库配置OptionBytes;
可以查看前文截图。
2、GD32系列(兆易创新)
通过FMC(闪存控制器)外设设置安全保护状态,类似STM32的RDP机制,如下图为GD32F4xx系列的数据手册截图信息:

3、NXP系列(恩智浦)
LPC系列采用CRP(代码读保护)配置字,写入特定地址后禁用调试接口,如下图为LPC408X_7X系列的数据手册截图信息:

其他MCU厂商的保护机制可以参考其对应的数据手册。

通过综合硬件保护+软件算法+厂商方案,开发者可以根据项目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加密策略。例如,消费类产品可采用UID+读保护的方案,而更高级别的应用场景推荐外部加密芯片+固件加密的组合方案。

探究讨论MCU程序加密的几种常用方式的解读和优劣势。

网友A:
以前都把精力放在防读取防**上,效果不是太好,还增加了额外的烧写流程,现在都是多重验证再运行的策略。

网友B:
外挂一个加密芯片就行了

楼主:
是的,毕竟凡事有利有弊,主要还得看应用场景和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把精力放在防读取防**上,效果不是太好,还增加了额外的烧写流程,现在都是多重验证再运行的策略。[e ...

是的,毕竟凡事有利有弊,主要还得看应用场景和需求;
多重验证再运行的加密策略指的是什么手段?愿闻其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把精力放在防读取防**上,效果不是太好,还增加了额外的烧写流程,现在都是多重验证再运行的策略。[e ...

最好加上完整性校验,而且要多处校验,校验不过就进入一个让内存溢出的程序,这样很难靠调试抓到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D:
不过最近老刷到有逆向公司,从逆向PCB到芯片,感觉怎么加密人家都有办法的么。

楼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人类的智慧就是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最近老刷到有逆向公司,从逆向PCB到芯片,感觉怎么加密人家都有办法的么。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人类的智慧就是这么牛。

网友E:
硬件加密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内置闪存读写保护,可以防止未授权的读取和写入。但要注意,一旦启用了高级别的保护,就无法再进行调试了,所以需要谨慎选择保护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加密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尤其是内置闪存读写保护,可以防止未授权的读取和写入。但要注意,一旦启用 ...

是的,除非肯定程序固件不会再升级,那就可以用最高级别保护了

网友F:
1.加密芯片

网友F:
2.烧录口配置为输出口

网友F:
3.2个芯片串口通讯 代码能分开

楼主:
你们用的是什么加密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2.烧录口配置为输出口

也是简单的但不错的操作;
后续如果需要更新固件,可以通过OTA或者UART方式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2个芯片串口通讯 代码能分开

还有这样的牛操作,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用的是什么加密芯片呀?

没用过 听说有这个东西存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好加上完整性校验,而且要多处校验,校验不过就进入一个让内存溢出的程序,这样很难靠调试抓到哪里出的 ...

首先最好要确保固件,不会被通过硬件缺陷,整个固件被完整的读出来。youtube上有通过电压毛刺攻击,读出完整固件的视频。stm32有一部分单片机使用RDP1保护,会有这个缺陷。国产arm32单片机也有一些会,具体那些型号就不说了,怕得罪人,说了厂商也不一定会认领,哈哈。闲鱼甚至有卖这种固件读保护“坡姐器”,也是利用电压毛刺漏洞。固件都被完整读出来了,坡姐就看那人的技术实力,和时间空间复杂度了(坡姐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首先最好要确保固件,不会被通过硬件缺陷,整个固件被完整的读出来。youtube上有通过电压毛刺攻击,读出完 ...

只要挖的坑多而且隐秘拿到固件也不容易搞

仪表类校准算法不公开,拿到固件做出来也测不准。

网友H:
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有时候可能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最好要确保固件,不会被通过硬件缺陷,整个固件被完整的读出来。youtube上有通过电压毛刺攻击,读出完 ...

这玩的有些深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挖的坑多而且隐秘拿到固件也不容易搞

仪表类校准算法不公开,拿到固件做出来也测不准。 ...

确实,有时候真的还不如自己重新开发来的稳,反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这方面花的精力有时候可能得不偿失。

也是,还是得看产品安全保护等级和规格需求

网友I:
STC不是号称无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C不是号称无法**?

倒是没玩过STC,找机会试试

楼主:
这两天看到一篇公众号文章,写的是STM32固件的非侵入式**揭秘的:
https://mp.weixin.qq.com/s/beITVvETkJbpsGs7Dc8Ibw

网友J:
利用MCU内部唯一的96位UID作为身份标识,在程序烧写时将UID与加密密钥绑定,运行时校验UID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利用MCU内部唯一的96位UID作为身份标识,在程序烧写时将UID与加密密钥绑定,运行时校验UID一致性 ...
是方法之一。

网友K:
通过写特定配置字到MCU的特定Flash地址中,可以启用代码读取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通过写特定配置字到MCU的特定Flash地址中,可以启用代码读取保护

嗯,可以实现。

网友L:
定期更新MCU中的程序固件,以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和增强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定期更新MCU中的程序固件,以修复已知的安全漏洞和增强安全性

支持OTA升级的固件确实可以这么操作

网友M:
指令伪装

网友N:
可以用外部加密芯片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O:
实现安全启动机制,确保只有经过验证的程序才能被加载到MCU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实现安全启动机制,确保只有经过验证的程序才能被加载到MCU中执行

对程序本身做加密算法,是吗?

网友P:
代码混淆与指令伪装

网友Q:
保护特定的Flash区域,防止未经授权的写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代码混淆与指令伪装

听这词就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Q:
保护特定的Flash区域,防止未经授权的写操作。

重要数据确实需要保护。

网友R:
C写的代码难加密,就算加了加密信息存储位置也非常明显。用汇编就好办,所有加密信息都藏在代码堆中,除非一行行全部看明白不然解密不了

网友Q:
结合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的方法,形成多层加密保护

网友S:
硬件层加密

网友T:
通过私有密钥将整个程序固件加密计算后生成密文

楼主:
MCU硬件层加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结合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的方法,形成多层加密保护

那加密程度就更深了,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C写的代码难加密,就算加了加密信息存储位置也非常明显。用汇编就好办,所有加密信息都藏在代码堆中,除非 ...

现在会用汇编语言写代码的估计都是大神了

网友U:
使用MCU内置加密库或第三方库,比如AES加密算法,将代码转换为加密版本,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使用MCU内置加密库或第三方库,比如AES加密算法,将代码转换为加密版本,确保安全
...

AES加密算法好像应用比较多。

网友V:
可以将通信代码分离到各自芯片的编程中,确保每个芯片只处理自己的串口通信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可以将通信代码分离到各自芯片的编程中,确保每个芯片只处理自己的串口通信任务。
...

多芯片协同作战。

网友W:
用外部安全加密芯片,或者直接用安全MCU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W:
用外部安全加密芯片,或者直接用安全MCU芯片。

用加密芯片的效果应该比单独用MCU内部加密算法的效果要好吧?

网友X:
利用MCU内部的唯一设备标识符(UID)进行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X:
利用MCU内部的唯一设备标识符(UID)进行加密

这个可以有,也算常用的,一般32位机都有一个96位的UID。

网友Y:
限制对Flash内容的访问

网友Z:
在MCU外部添加加密芯片,通过MCU与加密芯片的交互来验证程序的合法性

楼主:
引用 网友Y:
限制对Flash内容的访问

增加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Z:
在MCU外部添加加密芯片,通过MCU与加密芯片的交互来验证程序的合法性

用加密芯片的一般是不是机密单位了?

网友AA:
将程序以密文形式存储

网友AB:
仅依赖UID校验可能被静态分析绕过,需结合代码混淆或外部加密

网友AC:
逆向工程确实能**很多,但不是所有加密都能**,关键看技术和投入。

网友AD:
通过配置芯片的Option Bytes启用读保护,防止通过调试接口直接读取Flash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将程序以密文形式存储

那就是增加加密算法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仅依赖UID校验可能被静态分析绕过,需结合代码混淆或外部加密

是的,UID是比较简单的加密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逆向工程确实能**很多,但不是所有加密都能**,关键看技术和投入。

是的,关键看需求和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通过配置芯片的Option Bytes启用读保护,防止通过调试接口直接读取Flash内容。 ...

嗯,常用操作,一般32位机应该都能支持。

网友Q:
分段存储敏感数据

网友R:
引用 楼主:
现在会用汇编语言写代码的估计都是大神了。

写多了就平常了,汇编其实不难的,我一直是用汇编做项目,51/PIC/ARM都是用汇编写

网友S:
MCU中的AES模块可以用于对存储在设备上的敏感数据进行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分段存储敏感数据

FLASH分页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S:
MCU中的AES模块可以用于对存储在设备上的敏感数据进行加密

AES加密算法

网友AD:
在程序中实现软件锁功能,通过特定的算法和密钥来验证程序的合法性

网友AE:
联网序列号加密

网友AF(2025-06-13):
更新MCU固件可修补漏洞,提升系统安全。

网友AG:
硬件加密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对于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内置闪存读写保护和使用外部加密芯片都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AH:
如果投入过多精力却效果不佳,要考虑是否调整策略。

网友AI:
写入配置字到MCU Flash,就像给代码上把锁,防止别人随意读取。

网友AB:
在程序启动时读取UID并进行校验,如果不匹配则锁定功能。

网友Z:
涂覆封装胶或打磨芯片型号,增加解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Z:
涂覆封装胶或打磨芯片型号,增加解密成本

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AJ:
利用MCU出厂时预埋的96~128bit唯一标识码

网友AK:
通过云端生成唯一序列号或证书,烧录时嵌入MCU。

网友S:
外接加密芯片成本高,适用于高端产品;UID加密适合中低端场景

网友AL:
将程序编译为密文存储,运行时解密至RAM执行。

网友AM:
使用数字签名技术,验证程序代码的完整性和来源,通过认证后方可启动。

网友AN:
要在单片机上实现,可以设置特定的权限位,只有满足条件的操作才能写该区域。

网友AO:
硬件加密确实是个不错的方法,特别是内置闪存读写保护,可以有效防止程序被非法读取和篡改。

网友AG:
硬件加密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内置闪存读写保护和使用外部加密芯片都是不错的选择。不过,物理烧断数据总线或引脚似乎有点极端,可能会对芯片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网友AP:
硬件加密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有时可能会因为物理损坏而失效。软件加密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尤其是在更新和维护方面。

网友AQ:
选择安全加密芯片或安全MCU,可增强单片机系统抗干扰和数据保护能力。

网友AR(2025-07-29):
引用 楼主:
是的,除非肯定程序固件不会再升级,那就可以用最高级别保护了

保护是读,升级程序是写,这不冲突吧?

网友AS:
使用MCU内置加密库或AES算法库加密代码,确保代码在传输或存储过程中不被非法获取。

网友AT:
使用硬件加密模块对数据进行物理保护,同时,软件算法加密提供逻辑层面防护,两者结合,构建多层防御体系。

网友AU:
加密程序固件生成密文,需要使用私有密钥进行操作。这确保了固件的安全和隐私。

网友AV:
使用哈希算法和密钥对输入数据进行加密,比对结果以验证程序合法性。

网友AW:
分离通信代码,各芯片只负责串口,分工明确,系统更稳定。

网友AX:
总结挺细致,芯片存储容量越小越容易**。没有特别好的加密机制。但是如果必须依赖另一个芯片的运行,那加不加密都无所谓啦

网友AY:
加密程序存储,可防他人随意读取,提高安全性。

网友AZ:
AES模块在MCU中能保护数据安全,对存储敏感信息加密,防止泄露。

网友BA:
通过单片机MCU内置的唯一设备标识符UID加密,可以提高通信安全性,防止非法复制设备。

网友BB:
硬件加密确实很有效,尤其是内置闪存读写保护,可以有效防止程序被非法读取和篡改。不过,对于高安全性需求的应用,可能还需要结合软件加密和外部加密芯片。

网友BC:
加密芯片与MCU交互验证程序,增强安全。

网友BD:
MCU 程序加密可从多维度入手:启用芯片自带熔丝位 / 锁定位,限制程序读取与改写;采用硬件加密模块,如 AES、ECC 算法加密固件;给代码加混淆、反调试指令防逆向;烧录时绑定芯片唯一 ID,避免克隆;还可通过外部加密芯片存储关键数据,多重防护提升安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