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9使用KEIL开发调试问题求解

楼主(2025-05-14):
目前在做的项目试用了GD32H759IMK6芯片,在连接JLINK使用SWD接口调试时,装置死机,没有跳异常中断,仿真器也同时断了,无法定位到问题点,有没有遇到类似现象的讨论下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MCU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B:
JLINK与MCU的电平是否匹配?

网友C:
检查SWD接口连接是否正确有无松动。

网友C:
若调试过程中MCU进入低功耗模式或SWD接口被复用,可能导致调试失败。

网友D:
中断向量表是否正确配置,中断优先级分组及优先级设置是否合理。

网友E:
仿真器与软件版本可能不兼容。

楼主:
补充一下,程序可以正常烧录调试,调试过程中出现死机

网友F:
有些芯片上电后,尤其是H7系列,MCU可能处于低功耗或者待机模式,导致SWD调试接口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