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eil+STLINKV2或cubeide+stlinkv2能否同时仿真多个F4

楼主(2025-05-14):
应为要测试的设备有多个,想要同时对多个F4仿真。
keil+STLINKV2或cubeide+stlinkv2能否同时仿真多个F4。
我试了一下,后仿真的不能识别目标芯片,也可能是操作或配置有问题。

楼主:
试过了,不行,因为用的开源stlink,序列号一致,不一样的仿真工具估计可以

网友A:
你想调试多个F4芯片,理论上需要 多个ST-Link V2调试器,每个板子配一个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