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Discovery Kit 上自带 FAT-FS 卡在 DMA中

楼主(2025-05-15):
用 ST32F426 Discovery 板上的 SD 卡。用 STM32CubeIDE 生成项目,其中包括 MX_FATFS_Init() 来初始化 SD 卡。没有进行任何程序上的更改,并且对除 StartDefaultTask 之外的所有内容都使用了默认设置。
在 StartDefaultTask 中,想使用类似于 STM32CubeF7 固件包的 SD 卡:f_mount卡住了,因为 sd_diskio.c/SD_read 卡在这个代码块的最后一行:
void StartDefaultTask(void const *argument) {        /* init code for USB_HOST */        MX_USB_HOST_Init();        /* USER CODE BEGIN 5 */        FIL MyFile; /* File object */        uint8_t workBuffer[_MAX_SS];         FRESULT res; /* FatFs function common result code */        uint32_t byteswritten, bytesread; /* File write/read counts */        uint8_t wtext[] = "This is STM32 working with FatFs"; /* File write buffer */        uint8_t rtext[100]; /* File read buffer */         /*##Register the file system object to the FatFs module ##############*/        if (f_mount(&SDFatFS, (TCHAR const*) SDPath, 1) != FR_OK) {...

网友A:
可能是SD卡硬件连接问题,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或换SD卡。

网友C:
可能是FatFs初始化配置错误。

网友D:
SDIO和USB_HOST的时钟、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E:
检查SDIO时钟和引脚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F:
若使用中断或DMA模式,相关中断是否已启用且优先级无冲突。

网友G:
检查HAL_SD_Init()是否返回HAL_OK,若失败可能是SDIO外设未正确初始化。

网友H:
FatFs与SDIO驱动可能不兼容。

网友I:
建议检查SDIO时钟和引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