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H743ZI2 板的 HRTIM 问题

楼主(2025-05-15):
我的 Hightimer PWM 输出有问题。
我定义的 HRTIM 在 480MHz (CPU_Ck)下工作。
不能与 240MHz 输出一起使用。

网友A:
时钟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B:
建议查STM32H743ZI2的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

网友C:
建议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D:
在初始化HRTIM模块或配置PWM输出时,可能存在软件配置错误。

网友E:
你配置为中心对称模式、想两个 PWM 频率分别为 240MHz 和 48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