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一个引脚用作定时计数器的ETR和EXTI功能

楼主(2025-05-15):
使用 CubeIDE开发Blue Pill 板。
需要对 4MHz 的外部信号进行频率计数。捕捉信号的开始后尽快执行 1ms 计数周期。
在 MX 中没有执行此功能的配置。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TIM的外部时钟模式1,把外部4MHz信号接到ETR引脚,然后用定时器计数。

网友B:
EXTI不适合这么高频的信号,4MHz的频率中断根本来不及处理,建议直接用硬件计数。

网友C:
CubeMX里不能直接配置ETR模式,你得手动在初始化代码里改TIMx->SMCR那些寄存器。

网友D:
我之前用过类似方式,用ETR作为时钟源,然后1ms定时读取CNT值,能精准测频率。

网友E:
用ETR模式时注意不能跟其他输入通道共用引脚,不然会冲突,Blue Pill资源要分配好。

网友F:
STM32F1的定时器功能挺强的,就是CubeMX对特殊模式支持不太完善,得手动补代码。

网友G:
想实现1ms周期读一次计数值,可以用另一个定时器做中断,里头读目标TIM的CNT寄存器。

网友H:
试试用ST官方的STM32CubeProgrammer直接连接,看看能否识别并擦除闪存。

网友I:
4MHz频率不低了,建议加个信号整形电路或施密特触发器,防止噪声干扰。

网友J:
如果你用的是HAL库,配置完后可以手动把TIM的时钟源切换到外部模式,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用上。

网友K:
可以通过 CubeIDE 自己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