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ack文件安装不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5-05-15):
KEIL MDK5.25
操作系统WIN7 64位
直接点击安装 Nationstech.N32L40x_DFP.1.2.0.pack
报错说没有发现PDSC文件在PACK文件夹根目录下,cannot find PDSC file at root directory of Pack archive
拷贝Nationstech.N32L40x_DFP.1.2.0.pack到PACK文件夹中也没用

网友A:
Keil和pack支持包有版本要求的

楼主:
pack包是国民技术给的,不能改变,KEIL需要什么版本才能运行?也没看见任何说明文件要求KEIL的版本

网友B:
Keil对pack支持包是有版本兼容要求的,要使用对应版本的pack支持包。

网友C:
1、KEIL版本兼容性问题
尝试使用更高版本的KEIL MDK(如5.30或更高)或联系厂商获取兼容KEIL5.25的PACK版本;
2、手动安装方法
将.pack文件重命名为.zip并解压,检查解压后的文件夹结构,确认PDSC文件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可以尝试手动复制到KEIL的PACK目录下:
C:\Keil_v5\ARM\PACK\Nationstech\N32L40x_DFP\1.2.0
右键点击KEIL MDK,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再尝试安装PACK文件;
检查KEIL PACK安装路径,确保KEIL的PACK安装路径设置正确;可以在KEIL的"Pack Installer"中查看和设置路径。
你对照看下,能不能帮上,你先试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运行安装,有时候就是简单的一个操作。
3、或者你把PACK安装包发出来,我这边是Keil 5.36,帮你试一下

楼主:
解决了, 确实用高版本就解决了,当初资料是代理技术支持丢过来的也没说什么,资料里面也没写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用5.28版本就行了

网友E:
两者版本不对应吧

网友F(2025-07-31):
可能Pack文件内部结构可能不符合Keil规范。

网友G:
Windows 7系统对文件访问权限或路径长度可能有限制。

网友H:
升级Keil MDK版本到最新。

网友I: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Keil MDK。

网友I:
建议定期更新Keil和Pack文件。

网友J:
文件名或路径中包含特殊字符、中文或空格,可能引发解析错误。

网友K:
可能Pack文件损坏或不完整。

网友L:
手动修改Pack文件结构。

网友M:
Keil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