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软件运行造成找不到目标板

楼主(2025-05-15):
我在用STM32F103C8T6(网上买来的开发板)调试CAN 的时候(用STLINK在线仿真),使用Loop back mode。在导入CAN代码之前,运行没问题。在导入CAN代码之后运行几秒之后会引起找不到目标板。KEIL仿真界面弹出来DLL什么的(当时没有拍照下来)。此时开发板上的LED灯还在闪烁。换一块开发板之后就可以找到目标板了。这是把开发板烧坏了吗?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把MCU卡死导致STLINK无法连接,试试按下复位键再连接。

网友B:
换了板能连接说明开发板没彻底坏,建议检查代码里CAN配置有没有把引脚搞错或者时钟冲突。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代码里用到了低功耗模式或者关闭了调试接口,导致STLINK断开通信。

网友D:
你试试把程序烧成最简单的空循环,看看能不能正常连接,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E:
如果确实怀疑板子坏了,可以用万能编程器或者直接擦除芯片看看能否恢复。

网友F:
有时候CAN配置错误会导致总线挂死,进而让MCU无法响应调试器通信。

网友G:
你这可能是代码里开启了硬件复位或看门狗没喂,程序跑崩导致调试器断开。

网友H:
如果是搞多轴同步控制的话,STM32F3或者G4都可以,关键是ADC采样快,PWM资源也多。

网友I:
开发板上LED灯闪说明MCU还在运行,可能只是调试接口被软件禁用了。

网友J:
以后调试CAN代码建议加看门狗喂狗和异常捕获,避免程序卡死影响调试。

网友K:
钓鱼大师,问题解决没?好奇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L:
建议检查代码逻辑。

网友M:
CAN通信代码可能存在错误如时钟配置不当、寄存器误操作。

网友N:
代码可能意外修改了调试接口相关的寄存器,导致调试器无法连接。

网友O:
如果LED灯仍在闪烁,说明芯片可能未完全损坏,但调试接口可能已失效。

网友P:
既然换一块开发板可以解决问题,可能是原开发板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Q:
在Keil中尝试降低SWD/JTAG的调试速度,避免因高频通信导致的不稳定。

网友L:
开发板可能存在焊接问题、电源不稳定或芯片本身存在缺陷。

网友R:
ST-LINK与开发板的连接可能不稳定,尤其是在代码运行过程中可能因电磁干扰导致通信中断。

网友S:
ST-LINK的驱动和Keil软件更新至最新版本。

网友T:
板上是否存在跳线错误

网友T:
某些新版开发板需要 ST-LINK v2/v3 固件较新版本,否则无法识别。

网友U: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把MCU卡死导致STLINK无法连接,试试按下复位键再连接。 ...

复位键是那个 新人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