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I2C和SCI2C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5-05-15):
I2C和SCI2C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简单来说:
    I²C 是硬件支持的通信方式,速度快、效率高,开发简单,但需要芯片自带 I²C 模块。
    SCI²C 是用软件模拟的 I²C,灵活性高,适合硬件不支持 I²C 的场景,但速度慢,开发复杂,占用更多 CPU 资源。

硬件有 I²C 模块就用 I²C,硬件不支持又必须用 I²C 时才用 SCI²C。

网友B:
还是尽量不要考虑SCI2C吧!
不过,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网友C:
ACI2C 无法实现从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