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仿真时软件改动造成找不到目标板

楼主(2025-05-15):
硬件没动,就改了软件,会造成找不到目标板,换了一块开发板就没问题了。这是把板子的哪里搞坏了?

网友A:
更新固件库与工具链。

网友B:
通常并非硬件物理损坏,而是由软件配置错误或调试接口冲突导致的逻辑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并非硬件物理损坏,而是由软件配置错误或调试接口冲突导致的逻辑异常。 ...

大概是哪几个IO口呢?或者哪几个寄存器呢?我去查查。

网友C:
1、软件改动有修改MCU驱动配置吗?如有影响,可能就是MCU仿真引脚被你复用为应用功能了,看下下面几个引脚有木有被复用:
2、是不是改了开发环境里面关于仿真器的配置信息导致的?

网友C:
看下下面几个IO口有木有被复用为应用功能:

网友D:
可能是你把芯片锁住了吧,可以试试用烧录软件直接烧一下试试,看看还行不行,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软件改动有修改MCU驱动配置吗?如有影响,可能就是MCU仿真引脚被你复用为应用功能了,看下下面几个引脚 ...

没有,只改了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下面几个IO口有木有被复用为应用功能:

还真的是,开发板把按键的IO安排在SWCLK和SWDIO了。

网友E:
是不是把编程口复用成其他IO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真的是,开发板把按键的IO安排在SWCLK和SWDIO了。

用ISP烧录

网友G:
跳线boot脚可以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跳线boot脚可以解决么

不行,改了代码才行。

网友H:
软件修改可能导致复位控制脚被错误操作,或者芯片供电不稳,导致芯片一直复位,仿真器没法进入正常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