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单片机是否支持DVS?

楼主(2025-05-15):
请问新唐的单片机是否支持动态电压调节?都有哪些芯片支持?如何进行配置呢

网友A:
什么是动态电压调节?新唐单片机本来就是宽电压供电,在电压波动过程不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

网友B(2025-07-05):
新唐部分型号(如 M480 系列)支持动态电压调整 (DVS),更多还需参考具体型号数据手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