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V使用无源晶振容易卡死

楼主(2025-05-15):
GD32H757V使用无源晶振时,用手触摸无源晶振引脚的时候,非常容易死机。用st的无此现象。此现象是不是说明GD32在抗干扰或静电处理的不好,在工业环境使用难免会有干扰。晶振25MHZ和8MHZ都已测试,系统时钟600MHZ(480MHZ也死机)。晶振启动电阻1M,电容15pf和22pf都测试过。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能是GD32H757V的晶振电路抗干扰能力弱一些吧

网友B:
电源中的噪声可能通过晶振电路传导,影响MCU的稳定性。

网友C:
增加去耦电容或者用金属屏蔽罩将晶振隔离。

网友A:
将晶振电路的走线尽可能短且直。

网友D:
用接地环或接地平面。

网友D:
建议用滤波器。

网友E:
晶振输入端是高阻抗节点,容易受到手部电容耦合、ESD、EMI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