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CAN代码问题

楼主(2025-05-15):
我们选用的是F107,在代码中是使能 APM32F10X_CL的,所以 void CAN_ConfigFilter(CAN_FilterConfig_T* filterConfig) 函数被使用。但是这个函数里面只对CAN1进行配置。而我们需要用到两个CAN。而如果不使能APM32F10X_CL,代码中是使用 void CAN_ConfigFilter(CAN_T* can, CAN_FilterConfig_T* filterConfig)的,可以根据CAN编号进行配置。请问我的项目CAN2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F107 的 CAN2过滤器配置需要配置CAN1的过滤器寄存器。这里用void CAN_ConfigFilter(CAN_FilterConfig_T* filterConfig) 函数函数就好了呢, APM32F10X_CL这个函数不需要配置CANx的。使用时107的CAN2注意

1. 先使能CAN1才能使用CAN2
2. 14-27组控制CAN2的筛选条件

手册说明如下:

另外,demo可参考APM32F107_EVAL_SDK里面的CAN例程,APM32F107_EVAL_SDK在官网可下载哈

网友B:
双CAN使用还是挺有讲究的嘛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