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18 官网demo 编译时提示start_gd32e51x_cl.s不能打开

楼主(2025-05-15):
GD32E518 官网demo 编译时提示start_gd32e51x_cl.s不能打开,但查了一下GD32E51x_Firmware_Library\目录下有这个文件,是什么原因,用的KEIL 5.36,工程里的这个启动文件也能打开,编译总是提示这个文件打开错误error:A1023E

网友A:
文件路径问题?

网友B:
文件权限设置不当?

网友C:
试试将文件文件夹移入KEIL下载安装时所在的文件路径。

网友D:
KEIL的安装路径或环境配置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E:
检查start_gd32e51x_cl.s文件是否具有正确的读写权限。

网友F:
KEIL 5.36版本可能与GD32E518的芯片包不完全兼容。

网友G:
建议重新安装或更新KEIL及芯片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