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USART的RX引脚配置

楼主(2025-05-15):
1. 浮空输入
适用场景:
短距离通信:当RX引脚与发送端(TX)距离较近(如板内直连),且发送端为推挽输出(强驱动能力)。
发送端已内置上拉:若发送端的TX引脚已配置上拉电阻,可避免总线悬空。
优点:节省硬件成本,减少电路复杂度。

2. 上拉输入
推荐场景:
长距离通信:线缆较长或环境存在电磁干扰时,上拉电阻可稳定空闲状态电平。
协议要求:USART协议规定总线空闲时为高电平,上拉确保RX默认高电平,避免误触发。
优点:增强抗干扰能力,保证通信稳定性。
注意事项:上拉电阻值需匹配通信速率(过大的电阻可能导致上升沿过缓,影响高速通信)。

网友A:
上拉输入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B:
上拉可以抗干扰

网友C:
上拉电阻值需匹配通信速率(过大的电阻可能导致上升沿过缓,影响高速通信)。

网友D:
浮空输入确实适用于短距离通信,特别是在发送端已经有强驱动能力的情况下,这样可以节省硬件成本。

网友E:
浮空输入确实适合短距离通信,特别是在电路设计中可以简化布线,减少成本。

网友F:
上下拉电阻非常重要

网友G:
浮空输入确实在短距离通信中很有优势,特别是在成本和电路设计上。不过,如果距离变长或者有干扰,上拉输入就显得更加必要了。

网友H:
浮空输入确实适用于短距离通信,特别是在电路设计中希望节省成本和简化电路时。但要注意,这种方式可能会受到外部干扰的影响。

网友I:
浮空输入确实适合短距离通信,特别是在板内直连的情况下,这样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J:
浮空输入在短距离通信中确实可以节省成本,但是否考虑过在有干扰的环境中可能会导致不稳定?

网友K:
平时还真的没太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