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57V使用无源晶振容易死机

楼主(2025-05-15):
GD32H757V使用无源晶振时,用手触摸无源晶振引脚的时候非常容易死机。用st的无此现象。此现象是不是说明GD32在抗干扰或静电处理的不好,在工业环境使用难免会有干扰。测试的是系统时钟600MHZ(480MHZ一样),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可以发一张无源晶振的设计原理图?看下匹配电容;
无源晶振对匹配负载电容要求比较高,若PCB设计偏差或触摸引入额外电容,可能会导致晶振停振,进而引起MCU芯片死机;
GD32的晶振输入引脚可能比STM32的更敏感,导致外部干扰(如人体静电)更易影响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一张无源晶振的设计原理图?看下匹配电容;
无源晶振对匹配负载电容要求比较高,若PCB设计偏差或触摸 ...

测试了15pf(手册上写的是15pf) 和 22pf. 加了1M的电阻也测试了。   晶振测试了8MHZ和25MHZ的(系统时钟配置的都是600MHZ或480MHZ)。结果用手触摸一下就死机了。改用有源晶振会有EMC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了15pf(手册上写的是15pf) 和 22pf. 加了1M的电阻也测试了。   晶振测试了8MHZ和25MHZ的(系统时钟配 ...

我觉得可能还是设计问题,建议再排查一下;
PCB走线呢?晶振要尽量靠近芯片。
有GD32H757V的开发板吗?可以测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还是设计问题,建议再排查一下;
PCB走线呢?晶振要尽量靠近芯片。
有GD32H757V的开发板吗?可 ...

刚把PCB的图片已经贴上去了      这个芯片可以和ST的H723V互换    电源引脚一致  pin对pin外设大致一样。测试没有死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把PCB的图片已经贴上去了      这个芯片可以和ST的H723V互换    电源引脚一致  pin对pin外设大致一样。 ...

嗯,看到了,那硬件上貌似没问题;
软件配置上呢?有木有看过是不是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看到了,那硬件上貌似没问题;
软件配置上呢?有木有看过是不是配错了? ...

软件就配置了一个系统时钟  点亮了一个LED灯    这个程序是官网上下载的 "GD32H757V_START_Demo_Suites"一个Demo程序   就跑一个LED灯修改了一下IO      死机后用下载器都下载不了程序了    只能从新上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就配置了一个系统时钟  点亮了一个LED灯    这个程序是官网上下载的 "GD32H757V_START_Demo_Suites" ...

有木有对比测试看一下GD32和STM32的晶振振荡波形?看看有木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对比测试看一下GD32和STM32的晶振振荡波形?看看有木有什么区别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两者看不出什么区别       用手摸的时候波形都有点变化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手摸晶振就会导致频率发生变化,然后单片机检测频率异常就会切到内部晶振,后来换的有源晶振就好了。你可以用ST的debug一下,是否也切到内部晶振了,是的话就是配置有差异导致的,或者ST容忍的误差可能会大一些。
另外无源的晶振是不能用手摸的,原因未知,实际情况确实会出现偏差,看看还有没有人能讲的更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手摸晶振就会导致频率发生变化,然后单片机检测频率异常就会切到内部晶振,后 ...

这位朋友倒是提醒的好,为什么要用手去触摸晶振引脚呢?有什么特殊测试吗?
手触摸相当于引入了外部电容,会造成匹配电容值发生变化吧?

网友C:
1。匹配电容是否正常?
2。我用STM32可以配置晶振 的驱动能力,GD32应该也有此功能,设为最强。

网友D:
看到楼主的PCB图上晶振的封装,应该是金属外壳的晶振吧,一般我们会把晶振的金属外壳与GND短接,楼主可以把晶振旁边的GND铜箔刮开,把晶振外壳与GND短路(焊点锡),试一下手摸还能让单片机死机吗?看看这么处理能不能改善一下。

网友E:
可能是停振了。内部锁相环参考频率掉线。使得PLL无法恢复正常。

GD 有没有外部晶体停振自动切换内部MSI功能?
切换到MSI后,重新初始化PLL,再切回。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到楼主的PCB图上晶振的封装,应该是金属外壳的晶振吧,一般我们会把晶振的金属外壳与GND短接,楼主可以把 ...

神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产品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手摸晶振就会导致频率发生变化,然后单片机检测频率异常就会切到内部晶振,后 ...

这个倒是有可能切换到内部晶振了。这个我测试一下。有源晶振会有EMC的问题吗?

网友F:
小白一枚,自己有没有开安全时钟都不清楚

网友G:
还是配置问题原因,没有仔细看芯片手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倒是有可能切换到内部晶振了。这个我测试一下。有源晶振会有EMC的问题吗? ...

目前看有源的会好很多,至于会不会有EMC问题要看具体设计和测试方案

网友A: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H:
无源晶振(晶体)需要外部电容配合形成振荡回路,才能稳定工作。

网友I(2025-06-14):
试试换成有源晶振或优化晶振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