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A的ADC采集为何达不到2MHz?

楼主(2025-05-15):
在使用AT32F403ACGT7的ADC采集时,发现ADC无法达到2MSPS,不知原因在哪里?配置使用的雅特力提供的Work Bench,ADC时钟为28MHz,每路ADC只采集一个通道,ADC1和ADC2使用一路DMA控制。触发使用的是定时器2的CH2。
void wk_adc12_init(void)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adc_base_config_type adc_base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adc1_init 1 */

  /* add user code end adc1_init 1 */

  /*gpio--------------------------------------------------------------------*/
  /* configure the IN2 pin  and  configure the IN6 pin*/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2 | GPIO_PINS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crm_adc_clock_div_set(CRM_ADC_DIV_4);

  /*adc_common_settings-------------------------------------------------------------*/
  adc_combine_mode_select(ADC_ORDINARY_SMLT_ONLY_MODE);

  /*adc_settings--------------------------------------------------------------------*/
  adc_base_default_para_init(&adc_base_struct);
  adc_base_struct.sequence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adc_base_struct.data_align = ADC_LEFT_ALIGNMENT;
  adc_base_struct.ordinary_channel_length = 1;
  adc_base_config(ADC1, &adc_base_struct);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mode-------------------------------------------- */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1,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1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1, ADC12_ORDINARY_TRIG_TMR2CH2, TRUE);                // 定时器2触发
  adc_dma_mode_enable(ADC1, TRUE);

  /*adc_settings--------------------------------------------------------------------*/
  adc_base_config(ADC2, &adc_base_struct);
  /* adc_ordinary_conversionmode-------------------------------------------- */
  adc_ordinary_channel_set(ADC2, ADC_CHANNEL_6, 1, ADC_SAMPLETIME_1_5);
  adc_ordinary_conversion_trigger_set(ADC2, ADC12_ORDINARY_TRIG_SOFTWARE, TRUE);

  adc_interrupt_enable(ADC1, ADC_CCE_INT, TRUE);
  adc_enable(ADC1, TRUE);
  adc_enable(ADC2, TRUE);

  /* adc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ini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1));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1);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1));
  /* adc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init(ADC2);
  while(adc_calibration_init_status_get(ADC2));
  adc_calibration_start(ADC2);
  while(adc_calibration_status_get(ADC2));

  adc_enable(ADC1, FALSE); adc_enable(ADC2, FALSE);
}

void wk_dma1_channel2_init(void)  // DMA初始化
{
  dma_init_type dma_init_struct;

  dma_reset(DMA1_CHANNEL2);
  dma_defaul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data_width = DMA_MEMORY_DATA_WIDTH_WORD;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_enable = TRUE;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data_width = DMA_PERIPHERAL_DATA_WIDTH_WORD;
  dma_init_struct.peripheral_inc_enable = FALSE;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_struct.loop_mode_enable = TRU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_struct);

  /* flexible function enable */
  dma_flexible_config(DMA1, FLEX_CHANNEL2, DMA_FLEXIBLE_ADC1);

  wk_dma_channel_config(DMA1_CHANNEL2,
                        (uint32_t)&ADC1->odt,
                        (uint32_t)adc_buff,
                        1024);
  dma_channel_enable(DMA1_CHANNEL2, TRUE);

}

// 定时器2初始化
void wk_tmr2_init(void)
{
  tmr_output_config_type tmr_oc_init_structure;
  /* configure counter settings */
  tmr_cnt_dir_set(TMR2, TMR_COUNT_UP);
  tmr_clock_source_div_set(TMR2, TMR_CLOCK_DIV1);
  tmr_base_init(TMR2, 3, 27);

  /* configure overflow event */

  tmr_output_default_para_init(&tmr_oc_init_structure);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A;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LOW;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c_init_structure.o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2, TMR_SELECT_CHANNEL_2, &tmr_oc_init_structure);
  tmr_channel_enable(TMR2, TMR_SELECT_CHANNEL_2, TRUE);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2, TMR_SELECT_CHANNEL_2, 2);
  //tmr_counter_enable(TMR2, TRUE);
}

以上就是ADC相关的初始化,对被采对象采集时,发现,只能达到1MHZ的采样速率,还望熟悉的工程师告知问题,谢谢!!!

网友A:
将两个ADC的这个语句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改成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TRUE;

ADC工作在反复模式,ADC只需要触发一次,然后ADC转换速度就可以达到2M

原因是ADC从接收到触发信号到开始转换,会有一点延时,TMR的触发信号间隔刚好时2M,所以在第二次触发来的时候,ADC其实还在转换,所以你速度要跑满2M的话,就让ADC工作在反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两个ADC的这个语句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改成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TRUE;

改为TRUE后,就是2MHz了,但是改变定时触发就无效了。如果这是改变定时器为500K,他还是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两个ADC的这个语句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FALSE;
改成adc_base_struct.repeat_mode = TRUE;

多谢你的回答,知道了为何不能到2M的原因了

网友B:
触发一次那数据取出来完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一次那数据取出来完整么

初始化没问题,数据就没有问题。

网友C:
ADC 的时钟频率通常是由系统时钟分频得到的。

网友D:
AT32F403A的ADC在数据手册中标注的最高采样率

网友E:
12 位 ADC 的建立时间通常是时间常数的 8.4 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最高采样率

网友F:
ADC的转换速率通常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在数据手册中有明确的说明。

网友C:
直接测量ADC_CLK引脚波形,确认实际频率是否达到预期。

网友G:
ADC 采集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内部电容进行充电,如果采样时间设置过短,电容无法充满电,导致电压不稳定,会影响转换精度和采集速率。

网友H:
ADC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需足够长以完成信号采集。

网友I:
硬件限制与IO配置

网友J:
AT32F403A的ADC可能无法支持2MHz的转换速率。

网友K:
时钟配置限制

网友L:
ADC的转换速率受到其时钟频率的限制。

网友M:
实际应用中,为了保证采样精度和稳定性,可能会选择较大的采样周期数,从而导致实际采样频率无法达到2MHz。

网友N:
采样时间直接影响总转换周期。

网友O:
采样时间有影响

网友P:
实际性能可能受硬件设计、电路布局和外部干扰等因素影响。

网友Q:
T32F403A 的 ADC 是 12 位分辨率,高分辨率 ADC 需要更长的建立时间来确保信号稳定在 1/2LSB 范围内

网友R:
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更多的采样周期数来保证采样精度,这会导致实际采样频率低于理论最大值。

网友C:
电源和地线的稳定性对ADC的性能有很大影响。电源噪声或地线反弹可能会降低ADC的转换速率。

网友S:
查阅数据手册的“ADC特性”章节,确认标称最大采样率。

网友T:
检查ADC初始化代码,确保分频系数、采样时间配置正确。

网友U:
ADC的采样时间与采样率密切相关。采样时间过短会导致采样不充分,影响精度;采样时间过长则会降低采样率。

网友V:
系统时钟配置、ADC分频系数等也可能影响最终的采样频率。

网友W:
与ADC的工作时钟和采样时间有关。

网友X(2025-06-15):
根据AT32F403A数据手册,其ADC模块的最大采样速率通常为 1MHz

楼主:
引用 网友X:
根据AT32F403A数据手册,其ADC模块的最大采样速率通常为 1MHz ..

楼主:
引用 网友T:
检查ADC初始化代码,确保分频系数、采样时间配置正确。

考虑到ADC时钟28MHz时,转换时间0.5us,因此系统时钟设置为224MHz,224/2/4=28MHz。

网友Y(2026-01-09):
可能受 ADC 时钟分频、采样周期配置、DMA 传输效率或总线带宽限制,导致无法到 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