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 02 板载按键用作外部中断触发LED闪烁

楼主(2025-05-15):
#申请原创# 一:NVIC知识分享
可配置的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与核心紧密耦合。它处理与非屏蔽中断(NMI)和屏蔽中断相关的物理线事件,以及 Cortex-M0+异常。它提供了灵活的优先级管理。
处理器核心与NVIC的紧密耦合显著减少了中断事件与相应中断服务例程(ISR)开始之间的延迟。ISR向量列在向量表中,存储在NVIC的基址中。要执行的ISR的向量地址由硬件从向量表基址和用作偏移的ISR顺序号构建。
如果较高优先级的中断事件发生时,较低优先级的中断事件正在等待处理,那么较晚到达的较高优先级中断事件将首先处理。另一个优化称为尾链。当从较高优先级的ISR返回时,然后开始处理未决的较低优先级ISR,则跳过不必要的处理器上下文解栈和上栈。这减少了延迟并有助于提高能效。
NVIC的特点:
低延迟中断处理4个优先级别处理不可屏蔽中断(NMI)处理32个可屏蔽中断线处理10个 Cortex-M0+异常后到达的高优先级中断先处理尾链
硬件中断向量检索
二:中断知识分享
扩展的中断/事件控制器增加了处理物理线事件的灵活性,并允许在处理器从停止模式唤醒时识别唤醒事件。
EXTI控制器有多个通道,其中一些具有上升沿、下降沿或上升沿和下降沿检测功能。任何GPIO和一些外围信号都可以连接到这些通道。
这些通道可以独立屏蔽。
EXTI控制器可以捕获比内部时钟周期短得多的脉冲。
EXTI控制器的寄存器即使在停止模式下也会锁定每个事件,这使得软件能够识别处理器从停止模式唤醒的源,或者识别导致中断的GPIO和边缘事件。
三:原理图如下所示:
可以看出:这里使用的是PC13引脚;
四:STM32cube MX 软件配置如下:

如上图所示:注意配置中断的触发模式:上升沿、下降沿或者是边沿触发,然后使能中断,并且配置中断13的优先级
五:软件代码编写:软件编写流程如下:
1:初始化IO口为输入。
2:开启IO口复用时钟。
3:设置IO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4:初始化线上中断,设置触发条件等。
5:配置中断分组(NVIC),并使能中断。
6: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清除中断标志位,HAL库自动处理,无需再添加用户代码

GPIO13配置位下降沿触发,初始化配置成上拉模式
  1.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
  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3.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4.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使能中断13的优先级
  1.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4_15_IRQn, 3, 0);
  2.   HAL_NVIC_EnableIRQ(EXTI4_15_IRQn);
编写用户的中断处理函数:
使用下降沿回调函数如下所示:
void HAL_GPIO_EXTI_Fall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 (GPIO_Pin == GPIO_PIN_13)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9);
  }
}
使用上升沿触发函数如下所示:
  1. void              HAL_GPIO_EXTI_Rising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然后再cube MX生成的代码中会自动处理中断函数;如下所示
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XTI4_15_IRQn 0 */

  /* USER CODE END EXTI4_15_IRQn 0 */
  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3);
  /* USER CODE BEGIN EXTI4_15_IRQn 1 */

  /* USER CODE END EXTI4_15_IRQn 1 */
}
六:实物测试如下图所示:
试验现象:按下用户按键PC13,可以看到板载的LED灯,状态发生改变。
工程代码如下:

网友A:
若想做更高级控制,可考虑使用 FreeRTOS + 中断通知机制 实现线程级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