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逆变器] 7.6KW裂相并网逆变器系统设计

楼主(2025-05-15):
1. 设计需求分析
->功率等级:7.6kW,适用于北美家用并网系统。
->输入电压范围:根据光伏组件的配置,通常在200V-550V DC之间。
->输出电压:裂相输出双相120V AC,频率50Hz。
->并网要求:符合电网标准,具备低谐波失真(THD<5%)。
2. 拓扑结构选择
2路Boost+T型桥:
太阳能2路MPPT输入,每路最大MPPT输入电流20A,每路MPPT支持两路太阳能组串并联,这样设计能够更好的匹配用户太阳板的不同接入方案。
两路T型桥,每路T型桥臂对电感的充放电都是通过自身桥臂的4个管子配合完成,每路T型桥臂都是一路完整独立的输出,跟其他桥臂没有任何耦合,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做裂相逆变器的拓扑;

3. 控制策略
->MPPT(最大功率点跟踪):两路MPPT分别采用固定电压扰动法和电导增量法,实现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
->PWM调制:采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生成高质量的正弦波。
->锁相环(PLL):实现与电网的同步,确保输出频率和相位与电网一致。
->电流控制:采用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策略,实现精确的功率输出。
4. BOOST实现最大功率跟踪MPPT
A ->固定电压扰动法
先给定电压Uref=Uo,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1;接着给定电压Uref=Uo+△U,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2;接着给定电压Uref=Uo-△U,然后计算光伏面板的功率P3;通过比较P1、P2、P3,找出最大的功率点,然后将给定值Uref=Upmax;如此反复循环最终就能找到了光伏面板的最大功率点;程序代码如下:

B ->电导增量法
先给定电压U1,得到I1、P1;然后U1-△U,得到I1'、P1',从而可以得到在U1-△U处的功率斜率x1;然后U1+△U,得到I1''、P1'',从而可以得到在U1+△U处的功率斜率x2;通过对比X1和X2,找到斜率更小的点对应的电压Uxmin;然后将U1=Uxmin;如此反复循环最终就能找到了光伏面板的最大功率;程序代码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MPPT系统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5.  并网逆变实现
A->SOGI算法实现
参考论文《光伏并网逆变器中的单相数字锁相环研究》,算法流程图如下:

SOGI算法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SOGI算法如下:

仿真波形:

B->逆变控制算法
逆变控制算法尝试用单相H4逆变器的控制架构: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逆变拓扑如下:

仿真波形可以看到虽然逆变母线稳定在给定的400V,但是逆变并网的电流明显畸变

C->逆变控制算法优化
   针对上面逆变仿真进行分析:T型逆变拓扑是有正负母线的,直接引用正常H4逆变控制算法,无法保证正负母线平衡,导致了逆变电流的异常畸变。如果在控制环路中在增加正负母线平衡控制,是不是就能解决上述电流畸变问题?控制架构增加正负母线平衡环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逆变拓扑如下:

仿真波形可以看到逆变母线稳定在给定的400V,正负母线能保持平衡,逆变并网电流正常不畸变。

6.两路MPPT+T型裂相逆变系统仿真
上面已经单独实现了MPPT和逆变并网功能,只要将MPPT输出接到逆变系统的Vbus输入即可实现完整的7.6KW裂相光伏并网逆变器:

仿真波形:

7.总结
      本文先从7.6KW光伏并网逆变器拓扑选择讲起,然后使用两种MPPT算法(定电压扰动法和电导增量法)实现太阳能最大功率跟踪,接着尝试用H4逆变控制算法通过稳定母线电压直接去驱动T型逆变拓扑,发现正负母线不平衡导致并网电流畸变;针对问题深入分析,提出了加入母线平衡环算法控制正负母线平衡,实现逆变的正常并网输出;最后通过将MPPT和T型裂相逆变系统串联起来,实现延绵不断的将太阳能输送到电网,整体实现了7.6KW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最基本功能。
      后续优化方向,可以尝试在逆变电压环加入掐波器优化逆变电流谐波,可以尝试使用PR控制算法优化逆变输出,等等逆变器性能优化的功能。

适用于北美家用7.6KW裂相并网逆变器系统设计,整体介绍详细,仿真系统和算法的实现较为详细,整体实现了7.6KW光伏并网逆变器的最基本功能。
感谢分享,非首发于21ic论坛的文章不予审核原创~欢迎了解原创活动详情https://bbs.21ic.com/icview-3431776-1-1.html

网友A:
完整的仿真  不错

不难过不知道这个拓扑在市场当上有没有竞争力

网友B(2025-09-11):
引用 网友A:
完整的仿真  不错

不难过不知道这个拓扑在市场当上有没有竞争力

请问仿真是在那边下载的吗?可以提供一下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