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儿过GPS定位模块吗

楼主(2025-05-15):
有玩GPS定位模块的吗? 咨询下 gps定位模块+通信模块+电池  最低的成本能控制在多少之内 有个项目

私信加你了

网友A:
可以认识一下,千寻的GNSS模块,价格可以具体聊。

网友B:
几块钱吧

@小小沙沙粒 :普通的单频三系统GNSS还真就只要几块钱,主要成本就是接收机SoC和TCXO;带通信的电池的完整系统那估计20-30比较合理。如果是做多频RTK那就贵一些,300出头。
乱说,GPS模块就不是几块钱的

网友C:
低功耗产品,干电池供电还是纽扣电池供电?

网友D:
用在国内还是国外,可以详聊

网友D:
这个看精度的,标准精度的话,很便宜的,可以加我QQ541591695,详谈

网友A:
有可以到厘米级的,有点贵,2000多吧,账号用1年。

网友E:
最低硬件成本大概40左右 流量卡一年也就几块钱
有兴趣可以给你设计

网友F:
60多,淘宝上有很多模块,你自己定制的话,会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