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对407仿真时,供电电源的影响巨大

楼主(2025-05-15):
一开始使用仿真器对板子供电,仿真正常,用外部明纬开关电源供电5V。板子上LDO变3.3V。此时仿真各种问题,不能识别目标芯片,内部错误,flash算法错误等等。一筐问题。搞了好几天没怀疑供电,后来偶然用仿真器供电,顿时世界清净了。
有大佬遇到这种问题么?五片板子都是同样现象

网友A:
你的开关电源质量这么差?

网友B:
明纬开关电源虽能提供5V电压,但可能存在电压波动、纹波较大等问题。LDO将5V转换为3.3V时,若输入电压不稳定,输出的3.3V也会随之波动。这种不稳定的电源可能导致STM32F407芯片工作异常,进而出现无法识别目标芯片、内部错误、flash算法错误等问题。而仿真器供电通常能提供较为稳定的电源,所以仿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纬开关电源虽能提供5V电压,但可能存在电压波动、纹波较大等问题。LDO将5V转换为3.3V时,若输入电压不稳 ...

是一直存在问题,不能下载,不是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