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600W便携逆变模块系统设计

楼主(2025-05-15):
1. 设计需求分析
->功率等级:600W,适用于配套1度电的便携储能系统。
->输入电压范围:7串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范围19.6V~25.2V。
->输出电压:针对北美市场,单相120V AC,频率50Hz。
->离网网要求:具备低谐波失真(THD<5%)。
->可AC充电:具备高功率因素(PF>99%),低谐波(THDi<5%)。
2. 拓扑结构选择
LLC全桥+逆变器全桥:LLC全桥能够有好的开关特性,可以实现输入电池高效率的双向充放电;LLC低压端使用全桥,高压端使用半桥,主要考虑这个功率段的电源对成本要求比较敏感,高压半桥可以剩下两个开关管和对应的驱动电路;逆变器全桥在电池放电输出时能够逆变输出离网交流电,在电池充电时又能实现PFC整流;因此选择LLC全桥+逆变器全桥的拓扑架构能够实现双向逆变整流的功能。

3. 控制策略
LLC驱动:采用LLC全桥变频驱动,实现电池的高效率转换。
PWM调制:采用正弦脉宽调制(SPWM)生成高质量的正弦波。
逆变双环控制:采用电流内环和电压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策略,实现精确的功率输出。
PFC无桥整流:整流采用PFC控制,保证输入电流PF值大于99%,电流谐波小于5%。
DC双环竞争控制:电池电压和电流环竞争控制,确保电池充电安全可靠。
4. 放电控制实现
A ->LLC闭环实现
LLC全桥由4个开关管(Q1-Q4)组成H桥,搭配高频变压器、输出整流电路(如全波整流或同步整流)和LC滤波电路。同一桥臂上下开关管驱动为占空比50%的互补信号,对角开关驱动信号保持同步,通过改变开关管的驱动频率改变LLC的增益特性,实现了输出电压的可控调整。
--->搭建LLC驱动如下:
注-->fs为驱动频率;Dt为桥臂上下管驱动死区;En为驱动模块使能控制; F1、F2为桥臂上下管驱动;

驱动模块测试:
通过给定驱动频率30KHz,60KHz,90KHz,测试驱动频率是否响应准确;

--->搭建LLC闭环升压控制:
由于谐振电感和谐振电容都是在高压端,LLC双向桥从低压侧看进去其实退变成了LC,最大频率增益在LC谐振频率的时候达到最大值;通过固定开关频率为谐振频率,然后改变驱动信号的占空比来调整输出电压,如何改变占空比呢?上面设计的LLC驱动模块有一个Dt输入,通过改变Dt变量即可实现占空比的改变。
LLC闭环系统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

B ->逆变离网实现
逆变控制框架如下:通过PI控制将逆变电压外环输出转化为内环电流给定,内环电流环在进行PI控制,将输出转为PWM调制信号,控制PWM;
逆变闭环系统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

C ->LLC+INV实现
上面A、B分别已经实现了LLC闭环和逆变闭环控制,将LLC闭环系统的高压输出,接到逆变的DC输入,即可实现LLC+INV的闭环控制系统;

仿真结果如下:

5. 充电控制实现
A->PFC整流控制
算法流程图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PFC整流控制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B->LLC控制电池充电实现
由于LLC的增益变化范围比较小,即使大范围改变LLC驱动频率也无法大范围改变增益输出,因此驱动方式使用变频+改变占空比的驱动方式;环路控制上为了保证电池充电安全,采用了电压和电流双环竞争的控制策略,控制框架如下:

使用PSIM仿真软件搭建电池双环控制系统如下:

仿真波形:
设定继电器0.5S切换负载,电流环跟电压环之间切换顺畅。

C ->PFC+LLC实现
上面A、B分别已经实现了PFC闭环和LLC闭环控制,将PFC系统的DC输出,接到LLC的高压输入,即可实现PFC+LLC的闭环控制系统;

仿真波形:

6.系统总结
       本文先通过对拓扑方案选择入手,然后对LLC驱动分析,进一步搭建LLC+INV逆变系统,通过仿真验证了LLC升压逆变的方案的可行性;紧接着分析搭建PFC+LLC的电池充电方案,通过仿真验证了PFC+LLC降压对电池充电的可行性,综合两个实验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上述提出的600W双向便携电源模块的方案的可执行性;
      后续优化,可以将上述的仿真使用C语言编写,搭建完整的双向充放电系统,实现模块充放电的随意调度。同时可以优化LLC控制方案策略,比如充电时动态调整PFC的输出电压,尽可能使得LLC工作在谐振频率附近从而提高系统转换效率;比如放电时采用轻载闭环,重载开环的控制策略,提高电池放电的转换效率。

网友A:
这个没有仿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