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为啥没有接到AHB总线的定时器?

楼主(2025-05-15):
为啥没有定时器挂到AHB总线 ?

网友A:
这个和芯片设计有关系了,厂家的考虑可能不一样。

网友B:
阁下果然细心,是出于什么操作发现了这个?我刚看了一下之前的开发记录,AT32F403A系列确实如此:
将定时器都挂载在低速总线APB1或者APB2上,可能是出于功耗等方面的考虑,说不定这还是雅特力的设计亮点呢?

网友C:
如下图时钟树,APB到定时器会有X2,所以TMR还是运行的240M,和主频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阁下果然细心,是出于什么操作发现了这个?我刚看了一下之前的开发记录,AT32F403A系列确实如此:

将定时 ...

DAC不够用,需要一定速率的12-16bit
pwm dac

网友D(2025-06-19):
是不是st也是这么干的,能用就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