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 03 板载串口2输出测试

楼主(2025-05-15):
一: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USART)
这些设备嵌入四个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器/发送器,其通信速度高达6 Mbit/s。
它们提供CTS、RTS和RS485 DE信号的硬件管理、多处理器通信模式、同步SPI通信和单线半双工通信。
双工通信模式。有些还支持智能卡通信(ISO7816)、IrDASIR ENDEC、LIN主从能力和自动波特率功能,并具有独立于CPU时钟的时钟域,允许它们从停止模式唤醒MCU。从停止模式唤醒的事件是可编程的,可以:
起始位检测
任何接收到的数据框架
特定的程序化数据帧
所有 USART接口都可以由 DMA控制器提供服务。
USART 接口发送与接收波特率可配置,也支持通过 DMA 进行连续通信。 USART 还支持多处理器通信、LIN 模式、同步模式、单线半双工通信、智能卡异步协议、 IrDA SIR ENDEC 功能、以及硬件流控制功能。
1.2 串口特性
支持全双工通信
支持单线半双工通信
波特率可配置,最高波特率可达 4Mbit/s
支持 8bit 或 9bit 数据帧
支持 1bit 或 2bit 停止位
支持硬件生成校验位及校验位检查
支持硬件流控: RTS、 CTS
支持 DMA 收发
支持多处理器通信:如果地址不匹配,则进入静默模式, 可通过空闲总线检测或地址标识唤醒
支持同步模式,允许用户在主模式下控制双向同步串行通信
支持智能卡异步协议,符合 ISO7816-3 标准
串行红外协议(IrDA SIR)编码与解码,提供正常与低功耗两种运行模式
支持 LIN 模式
支持多钟错误检测:数据溢出错误、帧错误、噪声错误、检验错误
支持多个中断请求: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CTS 标志、发送完成、数据已接收、数据溢出、总线空闲、
检验错误、 LIN 模式断开帧检测、以及多缓冲区通信中的噪声标志/溢出错误/帧错误
二:原理图分享:
为了快速的调试串口的输出功能,这里我们使用板载的串口2
如图所示:板载设计的PA2,PA3引脚与调试的串口相连接;所以我们就在stm32cube MX 中配置一下,这两个引脚对应的串口就好了
三:STM32 cube MX 软件的配置过程:
如下图所示:这里PA2,PA3引脚可以设置为串口2,这里我们对串口2的参数进行配置一下,图示中的红色区域,需要用户进行自行配置。
配置好串口的基本参数后,需要手动使能串口2中断、同时配置中断的优先级别,这里设置的比之前的外部按键的中断优先级别高一些。

四:软件编写:
4.1 编写串口的基本流程:
首先串口时钟使能,GPIO时钟使能:    __HAL_RCC_USART2_CLK_ENABLE();
GPIO端口模式设置: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串口参数初始化:static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开启中断并且初始化    HAL_NVIC_SetPriority(USART2_IRQn, 0, 0);
使能串口:  HAL_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编写串口发送函数:重映射PRINTF 函数进行数据的发送。
4.2 程序编写如下:
在编写程序之前,添加几个头文件、定义输出数据、重映射printf输出函数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nt.h"
const uint8_t OUTPUT_str[] = "Hello STM32C092RC! Hello 21 IC 论坛! autor by 聪聪哥哥 \r\n";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TD */
4.3 配置一下keil 参数
这里需要打开使用miclib的选型,否则会导致i程序运行不正常。
4.4 编写主程序函数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HAL_GPIO_TogglePin(GPIOC, GPIO_PIN_9);
//    HAL_Delay(1000);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Insert delay 500ms */
    HAL_Delay(500);
    HAL_UART_Transmit(&huart2,OUTPUT_str,sizeof(OUTPUT_str),100);
    HAL_Delay(500);
                printf(" printf 函数调试完成\r\n");
  }
五:下载验证:

程序代码如下:

网友A:
通信速度高达6 Mbit/s还是非常快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速度高达6 Mbit/s还是非常快速的

是的 而且HAL 操作很稳定

网友B:
现在C0都可以达到 6Mbps的波特率了,真是厉害

网友C(2025-07-04):
使用Keil uVision或STM32CubeMX等开发环境。

网友D:
通信速度快,HAL操作稳定。

网友E:
支持多处理器通信模式、同步SPI通信、单线半双工通信

网友F:
如何在STM32C092RC开发板上配置和使用USART2接口

下载上面那个代码吧,用cube生成的底层驱动

网友G:
控制数据流

网友H:
高达6 Mbit/s,厉害

网友I:
在STM32C092RC开发板上配置和使用板载的USART2接口

网友J:
提供CTS、RTS和RS485 DE信号的硬件管理

网友:
不要将输入输出电容并联放置,可能导致振荡。

网友K:
在STM32 cube MX中配置PA2、PA3引脚对应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