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M32C092RC 测评】+ 04 空闲中断+DAM接收不定长数据,并返回至串口2

楼主(2025-05-15):
#申请原创# 一:串口中断接收的通讯方式:
  在STM32,串口接收数据时的经常使用的方式就是使用STM32的串口中断的方式,即串口每次接收到一个字节时候,就会产生串口中断,将接收到数据放到接收数组内,同时清除标志位。这种接收方式比较简单,之前的学习记录中也尝试过该接收方式,这种接收方式比较浪费CPU的资源。在串口通讯中,经常会遇到接收不定长的数据,这时候没有必要采用上述方式进行数据的接收处理,比如STM32的标准库和HAL中对串口接收中断的处理中,再到中断处理函数,CPU需要执行很多的程序,频繁的中断为CPU的运行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也可能会出现接收出错的情况,而且不确定接收数据长度时,也不确定处理函数应该何时进行处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尝试使用串口的空闲中断与DMA接收数据,即开始STM32的空闲中断时,告知CPU本次接收数据完成了,可以进行下一步骤的处理;当然串口中断判断的依据,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使用串口与DMA接收字节数据时,当串口检测到在1-2个字节通讯时间内,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时,就会判定串口空闲了,使用DMA将数据拷贝到其他数据内进行处理即可。
二:STM32 cube MX 软件配置
 这里我们要使能STM32的DMA发送和接收中断
三:软件代码程序编写思路
1:首先需要清楚空闲中断标志,以便再次进入该串口空闲中断,
2:停止DMA的接收,防止计算长度时候出错
3:计算一下DMA数据中有效数据
4:将有效数据拷贝至其他的定义的数据内,以便程序处理
5:将接收完一包有效数据的标志位置位,同时需要再次开启DMA接收,
四:程序编写:
4.1 串口2初始化函数
void MX_USART2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1 */
  huart2.Instance = USART2;
  huart2.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2.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2.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2.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2.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2.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2.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uart2.Init.OneBitSampling = UART_ONE_BIT_SAMPLE_DISABLE;
  huart2.Init.ClockPrescaler = UART_PRESCALER_DIV1;
  huart2.AdvancedInit.AdvFeatureInit = UART_ADVFEATURE_NO_INIT;
  if (HAL_UART_Init(&huart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nit 2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UART_IT_IDLE);    //IDLE interrupt
        //��DMA���գ�ָ�����ջ������ͽ��մ�С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2, (uint8_t *)&RecBuffer2, 256);

  /* USER CODE END USART2_Init 2 */

}
4.2 串口空闲中断处理函数
/**
  *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空闲中断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UsartReceive_IDL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当触发了串口空闲中断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 UART_FLAG_IDLE) != RESET))
        {
                 if(huart->Instance == USART2)
                {
                        /* 1.清除标志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         //清除空闲标志
                        /* 2.读取DMA */
                        HAL_UART_DMAStop(huart);                         //先停止DMA,暂停接收
                        /* 3.搬移数据进行其他处理 */
                        usart2_rx_len = 256 - (__HAL_DMA_GET_COUNTER(&hdma_usart2_rx)); //接收个数等于接收缓冲区总大小减已经接收的个数
                        memcpy(Usart2_DEAL_RX_Buf, RecBuffer2, usart2_rx_len);
                        usart2_Flag = 1;
                        /* 4.开启新的一次DMA接收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2, (uint8_t *)&RecBuffer2, 256);
                }
        }
}
4.3 主程序返回数据: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HAL_Delay(200);
                if(usart2_Flag == 1)
                {
                        usart2_Flag = 0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Usart2_DEAL_RX_Buf,usart2_rx_len,1000);
                }
五:实物验证如下:
实测,串口的数据回传功能正常。。。
六:程序测试文件

网友A:
空闲中断和完成中断有什么区别,空多久进入中断?

网友B:
学习一下不定长接收。

网友B:
我觉得通信双方约定通信协议是最好的。比如指令,数据,以及数据长度都进行标注。这样就解包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通信双方约定通信协议是最好的。比如指令,数据,以及数据长度都进行标注。这样就解包方便了 ...

嗯,是的,一般都会这样处理,不过这次使用hal做了下数据处理,感觉稳定性和通讯速度提高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闲中断和完成中断有什么区别,空多久进入中断?

应该是传输一个字节的时间

网友C:
当串口检测到在1-2个字节通讯时间内,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时,就会判定串口空闲了----------------这个判断遇到干扰时,会不会 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串口检测到在1-2个字节通讯时间内,串口没有接收到数据时,就会判定串口空闲了----------------这个判断 ...

要相信STM32抗干扰的能力,,,而且进入空闲中断的数据会经过处理的,,会有校验位,重发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