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调用了两个同名文件,出现错误了

楼主(2025-05-15):
LOAD ERROR: WindowsPath('G:/STCL562F429N6570/STM32N6570DK/stm32ai-modelzoo-services-main/object_detection/src/experiments_outputs/2025_05_15_22_09_56/network.h') and WindowsPath('G:/STCL562F429N6570/STM32N6570DK/stm32ai-modelzoo-services-main/object_detection/src/experiments_outputs/2025_05_15_22_09_56/network.h') are the same file
Error executing job with overrides: []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Programs\Python\Python38\lib\site-packages\clearml\binding\hydra_bind.py", line 230, in _patched_task_function
    return task_function(a_config, *a_args, **a_kwargs)
  File "stm32ai_main.py", line 228, in main
    process_mode(cfg)
  File "stm32ai_main.py", line 102, in process_mode
    deploy(cfg)
  File "../deployment\deploy.py", line 111, in deploy
    stm32ai_deploy_stm32n6(target=board, stlink_serial_number=stlink_serial_number, stm32ai_version=stm32ai_version, c_project_path=c_project_path,
  File "../../common/deployment\common_deploy.py", line 469, in stm32ai_deploy_stm32n6
    stmaic_local_call(session)
  File "../../common/deployment\common_deploy.py", line 443, in stmaic_local_call
    stmaic.compile(session=session, options=opt, target=session._board_config)
  File "../../common\stm32ai_local\compile.py", line 208, in cmd_compile
    raise Exception('Error during compilation')
Exception: Error during compilation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HYDRA_FULL_ERROR=1 for a complete stack trace.

调用了两个同名文件。文件路径重复加载,尝试两次加载同一个 network.h 文件,错误发生在 stm32ai_deploy_stm32n6 部署阶段。Exception: Error during compilation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刚才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刚才遇到了这个问题。

没有呢,这俩文件没找到是在哪里调用的

网友B:
错误信息显示两个相同的 WindowsPath 对象指向同一个文件 network.h,可能是配置文件中重复引用了该文件,或代码逻辑错误导致多次加载。

网友C:
路径引用重复了吧!

网友D:
STM32AI 的编译流程可能对输入文件的唯一性有严格要求,重复加载同一文件会触发错误。

网友E:
可能是配置文件问题。

网友F:
检查配置文件,在 Hydra 配置(如 config.yaml)或部署脚本中,network.h 只能被引用一次。

网友G:
在编译前打印所有加载的文件路径,看看是否有重复。

网友H:
建议更新 STM32AI 工具到最新版本。

网友I:
如果 network.h 是通过符号链接引用的,某些工具可能将其视为不同路径。试试用绝对路径。

网友J:
系统尝试“加载两次同一个文件”导致冲突,而实际路径字符串虽然看起来相同,但可能在内部处理时(如 symbolic link、路径拼接、缓存等)导致重复注册、触发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