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爆”的电控柜

楼主(2025-05-16):
昨天下午接到某客户报修电话,和同事赶到现场才发现报修的电控柜那是相当“火爆”,不信各位坛友且看现场照片。该控制柜为老式的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电路,至于如此情况的原因恐怕还是同变压器有很大关系。

@dirtwillfly :一点不罕见,只是坛友不干这行而已。
罕见

楼主:
这情况的后续就是我们直接给客户推销了一台变频器控制柜,努力让老板换新的豪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情况的后续就是我们直接给客户推销了一台变频器控制柜,努力让老板换新的豪车。 ...

诱发原因就不解析了

估计会换更大功率的

网友B:
被雷劈了

楼主:
不是的,是里面的自耦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是里面的自耦变压器绕组绝缘损坏引起的。

雷劈了,绝缘也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劈了,绝缘也会损坏

也是一个原因,只是这起不是此种原因。见过雷击的变频器,里面炸的非常厉害。

网友C:
一路闪电带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路闪电带火花

没有伤到人,其它都是无所谓了。反正钱是老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