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的线路要怎么设计?

楼主(2025-05-16):
请问一下: 哪位有手电筒的线路图?  手电筒线路是怎么设计的?  可以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A:
三款强光手电驱动电路图原理接线图 2023年01月22日 15:12 5.3K+ admin
  强光手电筒驱动电路图一:
  强光LED手电筒,这种手电前端为5~8个高亮度发光管,使用1~2节电池。由于使用超高亮度发光管的原因,发光效率很高,工作电流比较小,实测使用一节五号电池5头电筒,电流只有100mA左右。非常省电。如果使用大容量充电电池,可以连续使用十几个小时,笔者就买了一个。从前端拆开后,根据实物绘制了电路图,如图1所示。

  图1LED手电驱动电路原理
  工作原理:
  接通电源后,VT1因R1接负极,而c1两端电压不能突变。VT1(b)极电位低于e极,VT1导通,VT2(b)极有电流流入,VT2也导通,电流从电源正极经L、VT2(c)极到e极,流回电源负极,电源对L充电,L储存能量,L上的自感电动势为左正右负。经c1的反馈作用,VT1基极电位比发射极电位更低,VT1进入深度饱和状态,同时VT2也进入深度饱和状态,即Ib》Ic/β(β为放大倍数)。随着电源对c1的充电,C1两端电压逐渐升高,即VTI(b)极电位逐渐上升,Ib1逐渐减小,当Ib1《=Ic1/β时,VT1退出饱和区,VT2也退出饱和区,对L的充电电流减小。此时.L上的自感电动势变为左负右正,经c1反馈作用。VT1基极电位进一步上升,VT1迅速截止,VT2也截止,L上储存的能量释放,发光管上的电源电压加到L上产生了自感电动势,达到升压的目的。此电压足以使LED发光。
  强光手电筒驱动电路图二:
  LED强光电筒一般都为充电式,光源为LED发光二极管,其电路一般由限流电容,整流二极管,充电指示灯组成充电电路,限流电容用于限制充电电流,一般为1微法,400V,充电电流一般为100mA左右。电池一般为4V,1AH的铅酸电池,灯珠电路由LED发光二极管,开关及限流电阻组成。LED为光源,一般正常工作电压为3V,30mA,限流电阻每个LED一颗,与LED串联,用于限制LED电流,使LED的最大电流为30mA,开关一般为三档,第一档为停止,第二档亮一般灯,第三档为全亮。电路图如下所示:
  强光手电筒驱动电路图三:
  如下图C4电容是473的独石电容! D3指的是两支1N5819并联!高功率LED简易驱动,就是那个高功率白灯上用的,只不过我用的是3W的led!电路输入1.2V (高容量NI-MH电池)电流大约1.4至1.8A效率不是很高,大约70%,如果把那只150欧的电阻换成200欧的,输入电流降为1.0至1.3A 那只D882上需要加装一片面积大约为3平方厘米的小铜片用来散热,我是把D882的头部用斜口钳钳掉(减小体积),然后直接焊在铜片上了(类似SM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款强光手电驱动电路图原理接线图 2023年01月22日 15:12 5.3K+ admin
  强光手电筒驱动电路图一:  强 ...

非常感谢!   我看这三种都是用分立元件来实现的, 有没有用驱动芯片的?

网友B:
这个用mcu来搞更智能吧

网友C:
最简单纯机械按键 电池+按钮+LED

网友C:
复杂8050+单片机

网友C:
折中方案用触摸灯带的芯片(淘宝有现成卖)

网友D:
这个电路要用MCU 搞的话有点太高级了

网友E:
固话mcu,成本不高的

网友F:
考虑成本的话就不用MCU

网友G:
侧重成本……

网友H:
买几个拆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