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变压器一端断线,在另一侧如何检测到?

楼主(2025-05-16):
画了个示意, 输入的是10V-220V变化的交流信号,现在主要是想检测断线,但没法用电流检测的方式。用电压的方式,出现一个,当变压器原边的一端断开时,副边为什么还是能检测到信号?都接了一个很小的电阻了,按理说,副边没有电流,不可能有电压了? 现在是副边依旧有波形,只不过比正常的5-6折吧。

楼主:
示波器接A的地方测试,与原边的波形基本接近,大小为原边的0.5-0.6倍。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当断线时,示波器A的那端就不要被检测到信号。

网友A:
怕是接错线了

楼主:
线错的问题可以排除,检查了N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错的问题可以排除,检查了N次了。

那你测一下原边与副边之间是否有电阻、电容。
副边的GND是否与插线板或示波器的地线相通?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一下副边GND与原边INA之间的电压。
对比一下副边GND悬空、接地波器地线这两种情况。

网友B:
简单处理方法:
用个电阻代替电容也行。当然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再给电容串联个100ohm电阻。就看你抠门不抠门了。

网友B:
为啥不用光耦来测量?

网友C:
问题越离奇,错误越低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题越离奇,原因越低级,

这都是解决了多少问题得来的宝贵经验,确实如此!

网友E:
这逻辑有问题  变压器为何能断线??变压器常见是匝间短路,因后烧掉,断线的问题是制造过程中的硬伤及线的质量问题。断线是在什么地方断的也不是一个处理方法。比如变压器线绕层的中间断路,注意!线是固定不动的状态,那么这个线还是有很小的间隙,高电压完全可以爬过那个间隙。对于你说的检测问题要声明是维修检测!还是原来电路设计中的检测!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总体上你说的检测思路不合适。

网友F:
万用表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逻辑有问题  变压器为何能断线??变压器常见是匝间短路,因后烧掉,断线的问题是制造过程中的硬伤及线的 ...

不是说变压器断线,比如从信号出来,是经过一些距离的线再到变压器,现在是目的检测原边断线,指的是这些传输线断了,或没接触好,并不单指变压器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一下原边与副边之间是否有电阻、电容。
副边的GND是否与插线板或示波器的地线相通?万用表交流电压 ...

原边与副边是两个不同绕组,不通的。现在问题是原边侧断一条线,别一条还连着,没电流,但有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处理方法:
用个电阻代替电容也行。当然比较安全的方法是再给电容串联个100ohm电阻。就看你抠门不抠门 ...

这个电阻电容没用,除非很小,如1欧以下,一般10欧以下明显起效,但功率吃不消。

xch
不可能没用。就算给变压器初级并联1Mohm 电阻都有用。 目的是消除初级寄生接地电容产生的电压。寄生接地电容不会超过20pF。 除非你搞错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边与副边是两个不同绕组,不通的。现在问题是原边侧断一条线,别一条还连着,没电流,但有电压啊 ...

所以,还是没有进展?没有测电容?

好好研究一下,说不定你会发现一种新的能量传递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光耦来测量?

光隔如何测?当原边只有信号,第二原边电压太高,串电阻,测不了小信号,串小阻光藕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越离奇,错误越低级,

就这么一个问题,现在差不多有1个月多了,就是查不出。我特意买了个220V转12V的变压器,220V端只接零或火,副边万用表就有电压,副边并个8R电阻,还是有电压,只不过电压小很多很多罢了

楼主:
电桥没试过,原边电压从10-220V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没有进展?没有测电容?

好好研究一下,说不定你会发现一种新的能量传递方式.

没有一个月了,别打趣了。都头痛着呢,原副边真的没有电阻,电容值(电容表测的)也很小0.1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确定示波器A端在断线时的波形,等待2分钟,看是否还有,(排除磁场惯性),然后确定波形的频率和幅值 ...

是的,这是一个办法。但做不到,有网友也提示过用检测电压的变化来判断。但我的原边信号从10V-220V无规律变化的,取觉与前端的一个设备(是什么玩意我也搞不明白,输出一个电压给下面的电机一样的东西)要是电机这个东西只是一根线了,会烧,类似缺相,所以想做这样一个保护器,从电机两端并出线,经变压器,要是从控制器到电机的线断了,也就是电机两端只要有一条不通了,我就能断电源。   但现在原边的电压一变化,就没法确定是断线引起的降压,还是控制器本身降压

@LcwSwust :是的,现在是没接电机,我用信号源模拟都检测不了。 原因接的是信号,副边接的是示波器
电机转动时,绕组本身有自感电动势,会发电,这个要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一个月了,别打趣了。都头痛着呢,原副边真的没有电阻,电容值(电容表测的)也很小0.1都不到, ...

建议上传实物照片,并确保你的测试仪表(万用表、示波器等)本身没问题。
听说 有个人发现家里到处都带电,最后确定是电笔坏了。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思路,补充说明一下:可能我原来描述不详。1、原边输入的信号是一个变化的交流,电压从10V--220V变化,变化是没规律的,决定于上位机器(控制器的输出,这个控制器是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只输出两个线给电机一样的一个设备运行,根据电压变化来确定转动的速度与角度)2、目的,因为电机一样的设备,与控制器只连一条线时两个都容易烧,我理解为缺相一样。所以从电机这个设备并出两条相来检测到电机的信号线有没有断  3、变压器副边出来,因电压小时很小,大时很大,所以都经过放大整形限流后去检测的。 现在问题:副边只并接电阻,用示波器测量电阻两端信号,发现不管原边是断线还是没断,副边做不到信号有或没有变化,只是大小变化。在原边也并接10K电阻与0.1UF电容,也没做到有或没有,只是电压变化会很明显。大约能有10倍。 还是做不到检测。现在使用变压器的目的是,就是为了缩小副边的信号,从而使用得最大电不超过限值,最小电压经放大后也能检测。

网友A:
这样吧,针对这个情况 :
“220V转12V的变压器,220V端只接零或火,副边万用表就有电压,副边并个8R电阻,还是有电压”

建议楼主上传一下实物照片,看看你咋测的,以及具体的电压值,咱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隔如何测?当原边只有信号,第二原边电压太高,串电阻,测不了小信号,串小阻光藕受不了。 ...

不是测通断吗? 还有啥小信号?多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隔如何测?当原边只有信号,第二原边电压太高,串电阻,测不了小信号,串小阻光藕受不了。 ...

10~220VAC 信号不小,动态范围也就22倍。串个电阻,限制220V 的电流在20mA以下光耦都受得了。建议限制在1mA左右。
光耦输出用MCU ADC检测滤波可以省去滤波电容。数学太差的话,就外加低通滤掉50HZ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桥没试过,原边电压从10-220V变化,

与正常的对比电感量(有些坏一些但没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220VAC 信号不小,动态范围也就22倍。串个电阻,限制220V 的电流在20mA以下光耦都受得了。建议限制在1 ...

220V限制1MA 的话,10V时这个LED还能导通吗? 10V/200K=1/20=0.05V了,按10V 1MA计算,电阻只能10K,那么220V 20MA,10K电阻也不够。上面的光隔电路有试过的,不是光隔坏,就是小电压检测不到。至于后级,这个直接到单片机,我只检测1S内有高低电平变化,就认为有信号了。正常了

xch
光耦比绝大部分变压器靠谱。因为变压器几乎都是中国造的。原先四机部标准的变压器全国就没几家会造出来。特别是小功率变压器。几乎就找不到能过3.5KV绝缘测试的。所以山寨充电器老是弄死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限制1MA 的话,10V时这个LED还能导通吗? 10V/200K=1/20=0.05V了,按10V 1MA计算,电阻只能10K,那么2 ...

10V/200K(Ohm) = 0.05mA ,不是等于0.05V。
光耦的传输系数就算100% ,光电管输出50uA*470Ohm = 23mV。 一般12 bitADC 的MCU可以分辨1mV。有20倍余量。因为是半波整流,计算输出减半实际余量是10倍左右。
220V 时,输出有230mV左右 。距离饱和也有将近10倍余量。

选电阻要折中考虑。并且用两只电阻串联在220VAC回路中比一只可靠。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思路,补充说明一下:可能我原来描述不详。1、原边输入的信号是一个变化的交流,电压从10V--22 ...

加个零序互感器就解决问题,烧设备表示另有功率回路,不断线沿设置两线返回,否则就只有单线有电流。至于零序电流设置多少,自己找用户了解。

网友I:
感觉是测量方法的问题,仔细梳理一下各个回路,看看是不是有意想不到的“回路”。

网友J:
尝试在初级次级中间加1层屏蔽隔离层,接地。

变压器本身就不抗干扰,加屏蔽层,在输入端并电容。

网友J:
或者用个高压三极管给光耦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或者用个高压三极管给光耦限流。

这个线路看着好象可以,我明天搭一个试下,谢谢。到时来返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