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70这颗芯片跑USB有没有容易踩的坑?

楼主(2025-05-16):
我配了CDC和MSC,偶尔枚举失败,感觉和供电稳定性也有点关系。

网友A:
切换低功耗模式时USB得手动断电,不然会假死。

网友B:
F072跑USB比G0系感觉稳不少。

楼主:
枚举失败我也遇到,换条短USB线就好了。

网友C:
有时候是VBUS检测没搞对,ST例程得改下。

网友D:
USB模块不太耐折腾,热插拔多容易挂。

网友E:
我的CDC偶尔连接不上,感觉是时钟配置问题。

网友F: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默认配置不太靠谱。

网友G:
电容滤波做好了吗?USB供电对稳定性挺敏感。

网友H:
你试过调节USB上拉电阻值吗?

网友I:
HID设备识别比CDC要稳一点。

网友J:
USB功能对电源稳定性要求较高

网友K:
可能会遇到USB枚举失败、通信中断等问题。建议使用逻辑分析仪或USB协议分析仪等工具进行调试,以便快速定位问题。

网友L:
CubeMX 中 USB 会自动配置 GPIO 为 "Alternate Function", 注意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