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用L433测NTC温度,ADC的精度够不够?

楼主(2025-05-16):
AD, ADC, NTC, dc, tc
打了10次平均后读数还在抖,后来加了低通滤波才稳住。

网友A:
用不了RTOS的项目,加个采样任务就能稳。

网友B:
精度不够时可以用ADC校准函数拉一拉。

网友C:
我用的10次平均+小RC滤波,效果还不错。

楼主:
L系列ADC还可以,就是零漂稍微有点大。

网友D:
ADC加了内部参考,读数好一些。

网友E:
模拟前级最好加运放,不然高阻NTC精度差。

网友F:
我用查表+插值算温度,波动小了不少。

网友G:
采样时间可以调一下,不然不稳。

网友H:
建议ADC多通道轮询时别跟着NTC混用。

网友I:
看温漂建议外部精密电压源。

网友J:
STM32L433的ADC精度在测量NTC温度时基本足够,但可能受噪声、ADC分辨率及电路设计影响导致读数抖动。

网友K:
用去耦电容或者采用中值滤波。

网友L:
最常见配置是:NTC 与固定电阻串联做分压,采样点接到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