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15的BLE广播距离为啥忽远忽近?

楼主(2025-05-16):
我同样功率设置下,有时候5米还在,有时候3米都没了。

网友A:
用不了RTOS的项目,加个采样任务就能稳。

网友B:
精度不够时可以用ADC校准函数拉一拉。

网友C:
封装小天线的方向特别重要,别随便摆。

网友D:
金属壳子附近信号确实跳得厉害。

楼主:
用的是广播包还是连接包?前者不稳些。

网友E:
我切成1M PHY模式后距离稳定多了。

网友F:
墙体反射有时候把信号掐了。

网友G:
广播间隔调太快了反而容易冲突。

网友H:
ST原厂Demo没开启射频功率校准。

网友I:
APP端RSSI读取也有误差。

网友J:
天线增益直接影响传输距离。若天线与模块匹配不佳或增益较低,信号强度会大幅衰减,导致广播距离不稳定。

网友K:
发射功率配置不合适吧。

网友L:
建议用高增益天线。

网友M:
功率波动或未正确配置发射功率会导致广播距离不稳定。

网友N:
可能受到电源电压波动或供电不足的影响。

网友O:
晶振频偏或时钟不稳定会影响射频性能,导致广播距离波动。

网友L:
蓝牙协议栈版本或配置错误可能降低接收灵敏度,影响广播距离。

网友P:
这类现象通常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而是无线信号传播在实际环境中受到多种因素干扰的结果。

网友Q(2025-11-04):
组装小天线的方向很重要,试着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