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31做I2C主机读EEPROM,速率能拉高点吗?

楼主(2025-05-16):
默认100k太慢,我改成400k还凑合,再高有点掉帧。

网友A:
每次传完要加一点延迟,不然下一次会乱。

网友B:
我改成SPI EEPROM之后,速度提上去了。

网友C:
我拉到400k还能稳,再高就开始掉字节。

网友D:
EEPROM型号也有影响,不是I2C的问题。

网友E:
短线+上拉电阻调一下有奇效。

楼主:
用DMA配I2C,速率稳定不少。

网友F:
拉太快容易出NACK,特别是页写时。

网友G:
我有时拉到1MHz,但EEPROM不认。

网友H:
低速的时候可靠性更高,别太追求速率。

网友I:
试试中断方式,主循环别卡太久。

网友J:
建议查看EEPROM数据手册。

网友K:
考虑SPI接口的EEPROM。

网友L:
查看你用的 EEPROM 型号的 datasheet,确认其最大支持的 I2C 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