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91这颗芯片跑三相无刷能不能带点负载?

楼主(2025-05-16):
空转很稳,挂了个小风扇上去,启动就有点不顺

网友A:
ST电机SDK调起来麻烦但实用。

网友B:
G4跑无刷确实还行,比F3强点。

网友C:
带点负载感觉启动阶段容易掉步。

网友D:
加速度别设太猛,不然直接抖。

网友E:
电流环PI没调好也会让转速不稳。

网友F:
我用这颗搞了个小水泵,能跑。

楼主:
电机参数建模一定要准,不然没法跑闭环。

网友G:
加个霍尔传感器会稳不少。

网友H:
FOC跑起来发热控制得住,不错。

网友I:
我用6步换向方式也试了,简单但粗糙。

网友J:
启动电流不足会导致启动困难。

网友K:
调整启动控制算法,增加启动转矩,比如用传感器辅助或更柔和的加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