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5系列在STOP模式下,RTC闹钟能稳定唤醒吗?

楼主(2025-05-16):
我设了60秒唤醒,有时准,有时差一两秒,不知道是RTC还是唤醒逻辑问题。

网友A:
有次写错中断优先级,唤醒了也不跳。

网友B:
如果要极稳,考虑外部RTC芯片。

网友C:
RTC我定了60s,偶尔差几秒。

网友D:
RTC唤醒中断没开可能就不响应。

网友E:
唤醒后系统时钟切换要小心。

网友F:
加低功耗唤醒引脚双保险会更稳。

网友G:
用LSI的RTC精度就那样,建议外接LSE。

楼主:
我用LSE后就没偏差了。

网友H:
RTC寄存器写入得做解锁,不然设置不进去。

网友I:
进入STOP模式前得等RTC稳定。

网友J:
RTC的预分频系数、闹钟时间设置等参数配置错误,可能导致计时不准确。

网友K:
建议用LSE作为RTC的时钟源。

网友L:
在进入STOP模式前,若代码执行时间不稳定,可能导致实际进入STOP模式的时间与预期不符,从而影响唤醒时间。

网友J:
在低功耗模式下电源噪声或波动也可能影响RTC的计时精度。

网友M:
在进入STOP模式前,可能未正确配置唤醒源或中断处理程序,导致唤醒时间不准确。

网友N:
通常不是硬件本身的问题,而是配置或使用上的细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