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F301搞模拟电流环控制响应是不是有点慢?

楼主(2025-05-16):
调PI参数发现响应很肉,ADC采样延迟可能有关系。

网友A:
F3本身能力有限,轻负载还能跑。

网友B:
检查下环内延迟链,有时隐藏得深。

网友C:
ADC采样时间设置太长就慢了。

网友D:
我开了ADC触发同步,快了不少。

网友E:
PI参数再凶一点就跟得上了。

网友F:
用定时器触发ADC会更准。

网友G:
用DMA减少CPU开销响应快些。

楼主:
有时候是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H:
输入信号滤波别太重,不然拖慢响应。

网友I:
我直接用G4替代,瞬间飞起。

网友J:
如果定时器中断频率低于系统响应需求,会导致控制带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