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系列的内部VREF准不准,能不能直接做测量?

楼主(2025-05-16):
我试着拿它测电池电压,和万用表差了几十mV。

网友A:
环境温度影响挺大的,要注意补偿。

网友B:
要是ADC没校准过,测量就更不准了。

网友C:
默认的VREFINT大概1.2V上下浮动。

网友D:
我量出来误差有几十mV,不太敢直接用。

网友E:
ST给的校准值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电压测量建议外接参考更靠谱。

网友G:
每片芯片VREFINT偏差都不同。

网友H:
我用了内部VREF做过一次电池电量判断,勉强够用。

楼主:
对精度有要求的应用别太信内部参考。

网友I:
做差分测量的话效果可能好些。

网友J:
可以,但需注意精度要求,校准需求还有温度影响。

网友K:
高精度建议用外部参考电压或者 VREF。

网友L:
如果测量精度要求不高 ,内部 VREF 可以直接用于测量。

网友M:
如果对电池电压、环境温度传感器的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直接使用内部 VREF

网友N: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建议校准内部 VREF 或使用外部高精度参考电压源。

网友O:
建议在使用时先用已知准确电压校准采样结果,修正偏差。